想玩固定翼,如何设置0404控,四合一怎么接线,在线等!

楼主(2008-10-08):
(无正文)

网友:
第一动…...副翼或方向舵
第二动…..升降舵
第三动…..油门
第四动…..不接

网友:
明明是四通的遥控,为啥一路不接呢。

我来正解一下:
四合一有两块电路板,一块是接收“带天线的那个”一块是混控,飞固定翼的话就不需要那个混控了,楼主去买个无刷电调和电机,就齐了。舵机你应该有吧。

接收上面,第一路接副翼,二路升降,三路油门,四路方向舵。其实除了3路,其他的你都可以调换,符合遥控器就可以了。

对了,4IN1里的接收实际上就是0420 6通道接收机,只不过他的插针只焊了4个,并且是一边两个,到时候你觉得不方便可以改到同一方向,如果还要用56通道,再焊插针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一个通道,就是最后那个,那是起落架通道,控制舵机的,你应该没用

网友(2008-12-22):
回复 网友A:

大督尉给照图讲讲?

网友B:
那请问0404能不能扩展成6通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0404能不能扩展成6通道呢?

期待答案中,因为我想改无刷

网友:
 这控怎么多功能

网友:
大督尉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