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场效应管的焊接问题

楼主(2008-10-08):
电调中的场效应管烧毁,想自己DIY更换一个节约银子;不过我感觉其中有4根线之间好像是导通的(见图),不知道应该怎样焊接。另外,那个管子很小,应该用什么样的电烙铁,我的电烙铁感觉很粗 没法下焊。

网友:
正常,这种MOS管的那四个脚内部就是连通的.

网友:
可以先用刀把坏的管子脚割断!取下后把剩下的烫掉!

网友:
元件级维修,支持!

网友:
又见4435啦,好东西啊

网友:
建议电烙铁选用锥形的,就是和钉子尖一样的,那种电烙铁焊接小零件时下的去脚,能伸进去。

网友:
我用热风枪换的

楼主:
哈哈,看来我的电调有救了。

网友:
边用烙铁烫,变用刮胡子刀片往里面插,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取下来都完整无缺。

网友:
敬告LZ管子需要全部取下,用万用表量,才知道好坏,表面是看不出好坏的!

网友:
LZ的电调貌似还有提升空间啊!!建议把空的地方也焊上吧!!

网友:
       首先申明:下述的方法适用于拆焊单、双排是20个或四边共80个引脚以下的、标准封装形式的元气件,当遇外型为特殊封装或引脚数更多的元气件则不便采用此法,请使用专用(专业)的拆焊工具来维修PCB(印刷电路板)
       烙铁的选择:20~60W内热或外热式的比较合适,烙铁头请选择或加工成“火jian”型的。若手头有带调温功能的60W烙铁则更好,以便在处理不同类型的元件或PCB时选择一个合适的温度,不至于因烙铁的温度过高而烫坏元气件或PCB。
       我认为比较恰当的方法(个人经验)是:把整块电路板固定(捆绑、夹持)在一个较重且平稳的物体上后,将两边的引脚都用烙铁适当地堆上些焊锡,多少以不会流动到相邻的元件为量。就以你现在的要拆除元件为例,一般将单边的4个引脚用焊锡加焊成短路状后,用烙铁快速且均匀地来回加热两边的引脚上堆焊的焊锡,使两边的焊锡均处于熔化状态后,用镊子夹住无引脚的两边,轻轻地就可将坏元件拆下来了,若焊锡未全部熔化则千万别硬撬!否则,会将PCB(印刷电路板)上的走线连带撕下来,运气不好的话,可能会将PCB报废。
    建议:先找块类似的废PCB练练手、找找感觉。
    另外请注意:某些PCB上的元件的背面是点过胶的!这是因为生产工艺决定的,尤其是双面的PCB,元件被点胶目的,是防止PCB反面的元件在由自动焊机焊接时掉落而这样处理的,因此,拆除此类元件时,即使两边(有的是四边)的焊锡都已成熔化状态,元件也不会轻易脱离PCB的,因此,
请务必确定要拆除的元件引脚上的焊锡全部熔化后,才可稍用力将元件撬下。请切记!
    元件拆除后,由于有多余的焊锡,常常是该元件位子的所有PCB走线处于短路状态,不用急!可用专用的吸锡线去除。操作方法:手持吸锡线置于欲除锡的部位后,烙铁轻压在吸锡线上,当吸锡线被加热后便会将PCB焊盘上的焊锡吸除。没专用的吸锡线的话,可以拆一段屏蔽线中的屏蔽铜丝网来用。用前,想法在自制的吸锡线上涂上些助焊剂,以利快速地去除PCB上的焊锡。此外,还需选择构成铜丝网的铜丝要细、密、新。若有氧化现象的铜丝网不要使用,不然,不易除锡。当然,吸锡线始端吸饱焊锡(以吸锡线中吸饱锡后5~10mm的长度来计)后,要立刻剪除吸饱的那一段,不然,带锡的吸锡线会变成散热器使吸锡线粘连在PCB上,弄不好同样也会损坏PCB。请切记.!
    吸干净焊锡后,用酒精棉球擦干净PCB板的焊盘。如此处理好,在焊接新元件前,先将焊接1#引脚或便于焊接操作的某个焊盘上点焊上少许焊锡,用镊子夹住该引脚已被均匀地涂抹过助焊剂的元件,使1#脚对准PCB上的1#或相应的焊盘,同时,观查并确保其余的引脚都与焊盘一一对齐后,先焊接好1#或相应的引脚。移开烙铁和镊子,再次检查引脚与焊盘对齐与否,尤其是20个引脚以上的元件,更得仔细检查。倘若没对齐,因为只焊接了一个引脚,所以会比较容易地解决——重新熔化该脚的焊锡后再对准便可。故,先只焊器件的某一个引脚的原因就在于此。待一切妥当后,再将其余引脚逐一焊接。如果,焊接过程中有相邻引脚被焊锡粘连而短路,同样,可借助吸锡线去除。
    再有,若手头有0.3~0.5mm粗细的焊丝焊接这样的PCB和元件会比较容易操作,用大于1mm的焊丝易发生引脚被焊锡粘连而短路的现象。因此,更换完务
必请仔细检查焊接的部位及周遍元件的焊盘,确保焊接得正确和万无一失!以发生免追悔末及的事件哦!
    祝你成功!

网友:
1:那是MOS管的D极  肯定是连通的
2:拆其实还有比楼上更简单的办法。。。。。

自己用铁皮做个小工具  懒的画图了。

下面是个反U型 宽度和TO8引脚宽度相等 长度随便。  上面弯成一个套筒(至少可以插入30W内热式烙铁头就可以咯)

然后。温度合适后2边引脚一起加热 轻轻的将元件撬下 OK 。

至于焊接 ,LS上的说的很详细啦

网友:
热风枪效果最好,到手机店请人帮忙下。
没有设备的话就直接电吹风把头做小吹一下也可以。

烙铁用2个,2边一起弄也能取下来。10年电子经验!

焊上去更简单,ic对其,慢慢焊。注意mos管焊接最好防静电,也就是电烙铁要接地。一般不懂的人都直接上,这是错误的,虽然焊好效果差不多,但是ic内部已经有狗齿状损伤,大电流下n管非常容易坏!!!!

不相信我的人,当我没说~

网友:
哈哈,用一根合适粗细的漆包线穿到一排芯片引脚下面,两头并起来,边焊边往外拉~~
找废的板子先练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