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车刀有谁用过

楼主(2008-10-08):
红柄-适合车热处理45-58度钢材,铸铁,铜铝,非铁金属
黄柄-适合车不锈钢,铸钢,锻造钢,合金钢
蓝柄-适合车一般钢材45钢

标瑞典钨钢车刀 8*8  10*10 一套100元的样子,看介绍黄炳的最硬,应该是焊接刀片的,有谁用过,介绍下经验

网友:
我买来再用,用的是蓝色的,用来车45#钢,非常的好用

网友:
一套是几支焊接车刀?如果是图上这太贵了

楼主:
一套是7把

楼主:
不是说钨钢是这个世界最硬的钢吗,硬度好象是14,也不知这个瑞典钨钢行不行,有用过的说下

网友A:
我买了好多把这种车刀。同一把红篮黄柄都买了,我主要买16X16,和10X10(应该是,要不然就是8X8的)是焊接车刀。
标价挺高的¥12~20,不过我每次买一两把的,那个老板都给我打折。

暂时还体会不出其不同颜色柄的好处,比原来用的YT15机夹刀片不容易蹦刀。
车45#钢的时候可以用削铁如泥,车铝就不知道怎么形容了。就是觉得做工比较好,看看也舒服。。。

网友:
看好8*8的,问了没货。以后也不进货。到锋利看看。

网友B:
那里卖的?给个链接

网友:
中毒太深 想买0628

0628大家说说咋样?文G产品有点太老没敢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里卖的?给个链接

淘宝,阿里巴巴搜一下,很多的,6*6的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好多把这种车刀。同一把红篮黄柄都买了,我主要买16X16,和10X10(应该是,要不然就是8X8的)是焊接车刀。
标价挺高的¥12~20,不过我每次买一两把的,那个老板都给我打折。

暂时还体会不出其不同颜色柄的好 ...

就是看着好看,又是钨钢又是瑞典的

楼主:
请问阿成和laolang330,这种刀买回来是已经磨好的还是需要自己再磨的?你也用机夹车刀,抛开磨刀的问题,你感觉这种焊接车刀和机夹车刀相比,哪个更好用些?机夹刀用的频繁吗

网友C:
我感觉还是这种刀好用,买回来就是磨好的,我买的也不贵,一把7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还是这种刀好用,买回来就是磨好的,我买的也不贵,一把7元

 一把7元,你买的比刀片还便宜啊,看来我也得好好找找

网友:
我买的是10X10的,用在2K4的小床上面正好

网友(2008-11-15):
我用过的
   比较好的说
     特别是干不锈钢和轴承钢都是通吃的
   也比较好刃磨
一般我车工具钢    磨一次要管好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阿成和laolang330,这种刀买回来是已经磨好的还是需要自己再磨的?你也用机夹车刀,抛开磨刀的问题,你感觉这种焊接车刀和机夹车刀相比,哪个更好用些?机夹刀用的频繁吗

这种车刀买来肯定要自己磨的....它只是出来几个主要的角度...一些细节的角度还是需要自己磨的,并且还要自己的磨去表面的油漆,磨锋利,磨光亮...

原来也是怕磨刀,但是磨了几次以后,就觉得并不可怕了....机夹车刀我现在用得比较少...主要是一不小心就蹦刀片...我的机夹车刀刀片从来都没有磨过,一般我是用来粗车的...因为刀片太硬,并且刀尖太尖所以刀纹比较明显,所以不利于精车...

网友:
这刀很好用的,价格是贵了点,以前买的要50多元20*20方的。。。。。

车普通钢真的是削铁如泥~~

磨一次可以操一天。。。。。。

不说合金,刀排的材质都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还是这种刀好用,买回来就是磨好的,我买的也不贵,一把7元

我买来的是没有磨的坯料,焊得不咋样。磨出来使用还可以。价格确实不贱。

网友:
这焊接车刀使用之前肯定是要磨的

网友:
最近刚买了几把10x10的刀尖高了大约1mm,想问一下如果磨低一点,是磨刀尖还是磨刀柄?其实磨刀尖也要磨去一大片才能保证刀前面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还是这种刀好用,买回来就是磨好的,我买的也不贵,一把7元

你买的是图1的还是图2的那种??

今天看到个卖种车刀的,说没有现货定货要每个品种20把起定! 样子是图2那种,内孔13 其余8块不知价格贵否?

网友:
这刀质量很好,,,就是贵了点。。

网友:
哪里有得卖?

网友D:
我们这1.5元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1.5元一吧,

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