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固郎及高手,大浆夹上下移动得厉害。?

楼主(2008-10-08):
请问固郎及高手,大浆夹上下移动得厉害。?
大家的jj也是这样吗?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更换大桨夹内的轴承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固郎及高手,大浆夹上下移动得厉害。?
大家的jj也是这样吗?有什么解决办法??

把里面的止推轴承改成3*8*3的普通轴承!
就可以解决问题拉

网友:
应该是轴承的问题,我的GL450没有这样的问题
欢迎交流飞行心得!

楼主:
谢谢3楼的指教。你们的也 有这个情况吗?
你说的是不是换黄色的那个啊?

网友:
检查轴承和O型圈!上下移动的厉害O型圈损坏的可能比较大。其次才是轴承,轴承损坏的话,会转动不畅,一般不好造成很大的虚位的!记得O型圈要常换常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3楼的指教。你们的也 有这个情况吗?
你说的是不是换黄色的那个啊?

三片的那个就是止推轴承

网友:
GL450带推力的通病

网友:
其实0型上打520就行

网友:
六楼说得正确,,换了横轴里面两个橡胶圈就可以了。。我也买顾二十个来被用。。应该尺寸是4MM的

网友:
大桨夹内的大校轴承我经常换,就是当换横轴时候螺丝拧紧了,大奖转动不顺或卡就换

网友(2008-11-13):
在止推轴承里加个铁垫片就好了,我的刚买时也是,先前也想是轴承的问题,就去买轴承了,结果发现新轴承有的还不如这个,买轴承的看了我的样品说是进口轴承

网友(2012-07-23):
学习了  谢谢  我的大桨也是上下晃动的  问题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