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直之路(特别感谢59hang)从3通道LAMA飞到6通道火狐-不断更新中

楼主(2008-10-08):
一天偶然在TV上看到3D小蚊子的直销广告,觉得很有趣,想买一个玩玩。
到淘宝上一看,大家却说这个价位上双马9094性价比最高,于是150元成交。
到手乍一看,样子还不错,做工也比较精致,怀着激动的心情-冲电,试飞...
可是太难飞了, 自旋基本上搞不定, 好不容易微调到不自旋了, 油门一动又旋了,
什么前进,后退,根本无法控制,飞一次,摔一次,就这样也没坏,的确耐摔.
还有电池不行,估计在两三分钟量级,
上论坛潜水才知道这种玩具飞机没有舵机陀螺仪,基本上是自由活动,无法控制的。
没办法又买了个ESKY的LAMA-V3,这次我谨慎多了,横向比较了国内多个品牌的机型,
选ESKY除了性价比,配件容易买也是重要原因。
不是吹牛,有了双马9094几个星期的经验,LAMA-V3我很快就会对尾悬停了。
只是小炸了几次,没什么损失,桨有点锯齿。参考论坛上的入门文章,我搞了个教程
用来训练身边的朋友,效果还不错...
飞了几个月,觉得LAMA-V3确实很好飞,于是仔细研究了它的结构,准备把双马9094改
装一下,让它也变成真正的模型。丑小鸭变天鹅当然是要代价的,管它划不划算,自己做成了就是牛B。
说干就干,马上定购了需要的配件:
E-SKY原装配件/轴承座/固定套/EK1-0324(原来的固定套没有顶丝孔,无法固定B轴)
E-SKY原装配件/机架/EK1-0320 (原来的机架轴承座太高,使B轴没有足够的长度装倾斜盘)
E-SKY原装配件/倾斜盘/EK1-0319
E-SKY原装配件/拉杆/EK1-0325
E-SKY 四合一接收器 EK2-0705B
E-SKY 接收晶体/EK2-0000 (因为共用LAMA-V3的控,我的是72.170MHZ)
E-SKY数字伺服器EK2-0508
配件到手后,把双马9094的机架拆了,电机取下装到EK1-0320上,剪一张会员卡做四合一的
安装架,其他不能直接安装的地方动手弄一下,我化了几个小时就搞定了。
试飞了一块电后,感觉飞行性能和成品的V4差不多,外观比E-SKY  V4强(视频已经补发在45楼)

原来的样子

原来的样子

改好的样子

改好的样子

“5iMX 眼尖为实,找图快乐”活动——12月23日期,本图片为活动图片,与主题无关

“5iMX 眼尖为实,找图快乐”活动——12月23日期,本图片为活动图片,与主题无关

楼主: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双马9094的A,B桨和ESKY的LAMA-V3刚好相反的,
这导致原来的升降舵机变副翼舵机了,而副翼舵机变成了升降舵机,2通道ELE还需要反向开关到NOR.
到这里才真正理解了LAMA-V3倾斜盘的工作原理,是根据桨的转动方向来区分副翼通道和升降通道的.

看到有很多模友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干脆把图也发上来,让大家看仔细

从图中可以很容易看出,其实倾斜盘和陀机,并没有规定哪边是升降,哪边是副翼,最终是由桨的方向决定

而桨的方向却是由平衡锤的位置决定的,很有趣吧!

网友:
想想我原来的双马9088,还拿到公园去飞

网友:
比较会折腾,好处是增强动手能力,提高人民体质!

楼主:
看到论坛上很多模友想把LAMA改成无刷的,我也来凑凑热闹。

接下来已经定了AX-1404N无刷马达和电调准备升级,请有爱好的模友来交流

网友A:
前面说9094那段怎么像是我写的

网友:
不错!有想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说9094那段怎么像是我写的

是啊,有9094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参考了你的说法

网友:
LAMA不飞了,我飞004上个台阶了

网友:
我考,真的是牛啊,需楼主要这样的人。

LAMA和9094我都有,对于9094,我觉得还可以啊,对于自旋,通过微调基本上可以校正,飞行过程中微小的自旋可以通过打舵控制。 其实无所谓玩具或模型。飞行器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只要能升空,就有一定的技术含量。 9094对真正入门者来说的确不错,因为既然是初学者,肯定要摔机。拿一个功能相近但价格足够便宜的机器锻炼方向感,还是非常划算的。  起码为国民接触航空模型做了很大的贡献。

楼主:
楼上的老大你的9094真的可以指挥它飞啊,我的具体情况是通过微调校正到基本不旋了,但是一推前进,或后退,马上又旋了,同时猛掉高度,去加油门,可能转的更快了,或着朝相反的方向转了,就是打舵也修正不过来。搞得人是脚忙手乱的,弄了几个星期也没能真正悬停过一次,实在是受不了这种飞机,所以参考V3改了。
既然改成了,我是一不做二不休,继续上无刷,因为论坛上关于改无刷挺热门的,我也凑凑热闹。

网友:
是的,至少我的9094可以指挥。当然不少时间里需要同步打舵。跟所谓的模型直升机一样啊。飞行器在空中飞受多因素影响,除非装稳定器了,这样又失去了乐趣。我想你的是不是电路板有问题

楼主:
升级无刷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特别感谢59hang提供的无刷转换器

为了减轻整机重量,和能用原来的8T铜齿,我挑了两个9克的无刷马达AX-1404N

尺寸Ф17.3×17.8 轴径Ф2mm   KV2290  效果怎么样,等我好消息

网友:
不会是免费的吧。哈哈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AX马达 拉力是多少克的 期待楼主成功

楼主:
AX-1404N无刷马达拉力是150克的,今天所有配件都到齐了,连忙装了起来,
才发现KV2300不够啊,查了下180碳刷的数据是7.4V=23000(SPEED)
算了下11.1X2300=25530,看来要用3S电池才行呀,

网友:
为什么买KV低的马达呢?这个马达怎么固定啊?

楼主:
为什么买KV低的马达呢?这个马达怎么固定啊?

这个是因为AX-1404N现在只能买到KV2300的,当时估计应该差不多了,固定的方法应该很简单的,看图

把底座的卡簧去掉,拧松4个超小内六角就可以把马达解体了,换上180的长轴,长的一端留在固定座这边,

固定用的2MM螺丝,螺帽买马达的时候问商家要的

楼主:
今天淘了个11.1V800MAH的电池,不放心顺便带了两对齿轮,分别是10T和12T的,
万一11V电池还不够,再换上齿轮,看它还有没有脾气

网友:
哥们 我也准备改无刷了
我看了你在淘宝上买的转换器

里面的介绍有一句话 “无刷电机加减速反应比有刷慢的多,尤其是外转无刷”
是这样吗?

另外 我有一架崭新的ESKY LAMA 3  想改无刷
一个转换器 加2个无刷马达 就可以了吗?
对了马达有什么好质量的推荐啊?

楼主:
1.里面的介绍有一句话 “无刷电机加减速反应比有刷慢的多,尤其是外转无刷”
这个原话应该是59hang老大说的,我个人感觉是比炭刷反应慢点,但是可以接受.
我用的也是外转无刷,

2.一个转换器 加2个无刷马达 就可以了吗?
还要两个10A的无刷电调

3.只需将转换器的插头分别插入四合一原电机插座, 然后将无刷电调插在转换器上就可以工作.转换器使用电调的电源,
与四合一光电隔离,保证了互不干扰,接四合一的插头即使插反,也不会损坏,   正确连接后转换器的发光管会随油门大小发光.
电调的电源和接收机的并在一起接电池.

4.对了马达有什么好质量的推荐啊?
我选的那个AX-1404N 经过试验感觉动力不够,还是紫金铃1818最合适.
注意啊,紫金铃1818是2.3轴径的,要再买一对2.3X9X0.5的齿轮

楼主:
由于先前资料的一些错误,我高估了1404马达的拉力,现在正确的拉力数据应该是120g
这几天我们这里下大雨,只好在家里试验了,为了控制总重量,又买了个小的电子称,
一称才知道超重很多了,有245克,先把好不容易装上的机头罩又拆了,连尾巴也暂时拿下来,
电线也剪掉了一些, 弄到了220克的样子,
动力那边是11.1V 800MAH  10T齿轮, 这下可以正常飞了,油门在40%位置就可以悬停了,
但是也发现一个小问题,油门加到大约65%开始就没有作用了,继续加油门机头就会开始向左转,
此时打方向陀也没作用了,
反复试验感觉好象是电调或别的什么部件,已经进入到过载非线性状态,失去调速能力了,
所以出现,锁尾失效,打方向陀也没作用的现象.
有高手知道的说下,应该改进什么地方

网友:
由于转速接近极限,而双桨机是靠调节双电机来控制方向,而电机转速已没有可控制的余量,要加速的加不上,就控制不住了,如果打方向不起作用,锁尾就更不行了,把电充足后飞的开始一段会情况好些.就说明是KV低了

网友:
这个无刷转换器好似没有消息了?

楼主:
谢谢59hang 的指点,准备再找两个KV大的小马达来试下

楼主:
拆成这样终于可以飞7分钟了

网友:
不会吧。。。怎么才7分钟呢?

楼主:
我的电机功率偏小点,所以把能拆的都拆了,才飞到七分种,全部都装上只能飞三分种啦

网友:
晕。。。赶紧1818吧

楼主(2008-11-08):
由于是厂方的数据有误,我今天试着联系他们,居然获准换给我另一个功率稍大一点的1406,KV3800,拉力160克

说过几天发货,期待中..........

网友:
还是换1818吧
紫金铃1818 15g 拉力300g
*2就是600g 即使保守点儿,半油门也能300g的拉力,这样再加一块50g的880mah的锂电并联都没有问题了

楼主:
谢谢KA-52的提醒,但是人家说给换了,我总要先试下,以便多掌握一组数据,

另外我听说,紫金铃1818 也要出2mm的轴了,问了菠萝确实有这事,但是现在没货,他让我再等等

网友:
我也改好1818无刷 18A的电调大家都用10A的 我的可能大了点
现在说下改的心得 改完后动力是有刷没的比的 油门不到40%就飞起来了 急加速的时候锁尾没效果JJ打转 稳定的时候锁尾还行 还有就是4和1 2个微调逆时针到底再顺时针调了一点 调大随便哪个JJ就飞不稳了

网友:
1818确实动力十足,用在53#大LAMA上,动力还有余量.

网友:
小子不错啊, 加油。 那么强的家伙。

楼主:
好消息啊,菠萝说第一批新版的紫金铃1818 马达共200台大约一星期后到货

1.马达的安装孔作了改进,兼容180的马达座,这样就不用在机架上另外钻孔了,可以直接装了

2.马达的轴径也改为2.0mm的,可以方便的安装原厂齿轮

又在期待中............

网友:
我也把9094拆了,我B轴固定的一个铜套我打了孔,来固定,把B的桨叶那个固定的地方弄成和v3一样了.现在就是对倾斜盘内部结构不太了解,想请教下,里面是否加了轴承?如何固定在B轴上的?打算弄个铝合金的底盘,这样电机散热好.弄了一个,但是感觉铝合金薄了,想试试硬盘的盘片.没有螺丝刀拆硬盘......
请教楼主问题  1倾斜盘的构造. (有无可能把9094的那个改造下.)
                             2楼主机子的尾巴重了,那个铝管不轻啊!舵机的安装图能否给个清楚的.

就是这个的构造,他是如果固定在轴上的?是否有轴承

就是这个的构造,他是如果固定在轴上的?是否有轴承

9094有个铜套,我打孔后固定的.感觉孔开大了.....螺丝帽出来太多了.弄个小点的孔就好了.想拆个电脑风扇看看有 ...

9094有个铜套,我打孔后固定的.感觉孔开大了.....螺丝帽出来太多了.弄个小点的孔就好了.想拆个电脑风扇看看有 ...

楼主:
首先我跟你说,9094从三通改到4通,用180马达,是不算重的,我拆尾巴是搞无刷的试验.

倾斜盘肯定是有轴承的,它不是固定在B轴上,而是靠球头扣,分别扣在陀机拉杆和桨夹上.

机架我买的是EK1-0320,舵机直接塞进去,用强粘力的胶带贴一下就可以了.

机架和斜盘业余自制是有困难的,再说价格也不贵就15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