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MG数码舵机遇到的问题求助,紧急,谢谢

楼主(2008-10-08):
我打舵他不转。用手搏动1下小齿才转。是什么原因
但是打舵就停,停了以后朝另1个方向打舵有没反映。。
电位器已回中
求助各位高人啊。

网友A:
我今天恰巧也遇到你一样的问题,不会修。没法,只能换!

网友B:
回复。
基本上确定是电机的问题。线圈损坏接触不良造成启动力矩不足。

网友C:
 202也不能让人放心啊。

网友D:
听说这个舵机不错,看来也是不行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要换电机喽?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教我们公司的老电工师傅。他说应该是启动电容坏了。电机拨1下能转说明电机没坏。那就是启动电容坏了。东西太小。手工焊不了。结论就是要重新买新的了。

网友F:
我的202MG装了还没有用呀!不知道会不会这样

网友G:
小小的直流电机也要启动电容?

楼主:
我也是问老师傅的。他说的情况和我的情况一样。他的诊断就是启动电容坏了。
LS觉得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H:
你直接给 厂家联系吧 他们公司 销后服务 挺不错的 祝你好运了

楼主:
已经给厂家打电话了。要我寄过去。
此贴时时追踪

网友I:
幸好不是空中死啊

楼主:
舵机已发到ino lab 公司 ,说是给我发1个新的,邮费到付。坏舵机的问题过2天也会给我答复。
感觉还算满意。

网友J:
我新发了四个,可别有问题啊

网友K:
我也有一个坏了,给深圳公司打了电话,准备周六送过去检查检查。

楼主:
他们的态度还是令人满意的

网友L:
看来不是很可靠阿

网友K:
昨天飞450时,空中突然失控,眼睁睁的看着机机摔下来,经检查有一个D202舵机不工作但齿轮没扫。这已经是第二个了,看来D202的质量不敢恭违啊,还是用回旧的65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