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推荐一款重量很轻的直驱无刷!

楼主(2008-10-09):
我主要是用于三角翼!由于是尾推所以越轻越好!省得给三角翼头部加不必要的配重!

网友:
这是我目前见过最轻的电机啦,才几克重

在这里有卖        傲翔电机淘宝店

网友:
真的好小哦

楼主:
好东西呀!谢谢!不知道推力如何!

网友:
太轻的电机动力小,一般60克以下的电机做1米左右的飞翼就行了,电池可以放前面配重。

网友:
最小有2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