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前辈指点,新sky 016 倾斜盘问题

楼主(2008-10-09):
各位前辈:
小弟最近爱好上电直,买了3通觉得不过瘾又买了个016 bee king2 .鸡鸡拿到手屋内调试不慎轻微室内炸鸡,BS自己~~~~
再次调试中,发现连杆组件两个环状连杆不能完全上下咬合,上下求头中心线偏离。仔细观察,倾斜盘大盘上的小盘有框量出现,所以不能完全同中心线咬合。
请路过前辈指点一下,倾斜盘是否大盘与小盘有自由行程(框量),如果没有,我这种情况怎么修复,或者有什么其他方法?
大桨有颤动,严重怀疑因为两个环状连杆组件不咬合造成,此周还计划外出和朋友溜机,怕此问题造成严重炸鸡,盼大大们尽快指点迷津!!!!

视频:
[wmv]http://player.ku6.com/refer/0/4825155/mytube.swf[/wmv]

网友:
从球头上脱离下来了,装上去就行了。

楼主:
楼上大侠多谢!可是环状连接杆重新装上去,只要桨叶转动又会脱离了,这个怎么弄。还有视频倾斜盘大小盘是否会有框量出现?还是我哪个盘由受损出现框量?
望告知,万分感谢!

网友:
最好拆下来一个个零件检查一下吧。这样看不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