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电动的来帮忙啊!

楼主(2008-10-09):
这两天没闲着一直在加快进展,想等做的差不多再上帖,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
电机的声音挺大,我找来的喇叭做音效的声音还不够被电机声覆盖的呢(底盘内侧为木制箱体为了增加音效效果,可是电机声也大了)不好听也影响防真度,你们做的时候电机传动的声音大吗?都咋处理的啊?

网友:
这东西不好解决,最好能想方法减少电机的噪音,或用什么方法可以报电机和传动机构的噪音屏蔽起来,我在这方面没有经验,期待高手回答。

楼主:
这是车体:

楼主:
我都想拆我的低音炮了(12寸的),昨晚连接试了下炮声满爽的发动机声也逼真多了,可是占地方,本来是安排在后侧的,如果换它可能要放底部了不想破坏底盘,头疼!

楼主:
功放、低音炮类似这个:低音炮拆下来的喇叭厚度到还能接受可是直径尺寸占地方,我还要上PC机主板得节省空间

网友:
电机的噪音一般产生有两种情况,一是电机本身(电机质量不过关或负载太高),二是减速箱有问题,多检查减速箱~~~

网友:
肯定是电机有问题,是否润滑?变速机构轴套处有无问题等等.........
建议把电机和变速机构全部拆下来仔细的清洗干净,修复后上点干净的润滑油试试!

网友:
你的动力是用减速电机总成,20W,带动那么大的车体,动力应该是不够的。
噪音大,可能是电机功率不足,过载。齿轮箱的齿轮配合精度差,运转不畅,润滑不足。都会造成噪音过大。
先不带负载,变速箱通电运转,试试看噪音大否。成品不都是拿来就能用,要调试,修整,才好用。要有经验,技术,动手能力,和耐心。慢慢调整吧。

一点建议供参考:车体够大,那动力系统是挺薄弱的,如不行,还是换掉吧。

网友:
早年在学校搞航模,不务正业也玩遥控车模,电动的,那时没有好电机,变速箱,也无电调,只用2通道,进退转向。都是东拆西拆,历经磨难,苦苦折腾,不断改进,调整,性能逐步提高,玩得不亦乐乎。回想当年,美好的时光啊。
(我当年航模项目是:P2B,F2B。)

兄弟继续努力啊!

网友A:
我看没到你的电机和减速箱是什么样的,要是不像上面大家说的功率小的问题,你可以试试找个木板先把上壳装上,在试试,我的坦克也有点这方面的问题不过上完上壳声音小了很多,这主要是我们用的都是开放式的减速箱噪音本来就大,

楼主:
谢谢兄弟们!

中午公司里吃过饭急着赶回去把两个都拆了看的,我靠,雨刮电机里面的金属齿轮上没一点油,一驼黄油就在齿轮箱的壳边上,我用手指头一点一点抹全,还有一个黄油在电机的涡轮齿杆上(也是金属的)量少,根本不够大齿一圈的呵呵搞好后看了一下基本降噪80% 满意的一踏糊涂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没到你的电机和减速箱是什么样的,要是不像上面大家说的功率小的问题,你可以试试找个木板先把上壳装上,在试试,我的坦克也有点这方面的问题不过上完上壳声音小了很多,这主要是我们用的都是开放式的减速箱噪音本来就 ...

想问一下您的齿轮箱咋做的,我想换大电机、好买,但带减速的合适我这么大的难

网友:
雨刮电机够你用了,不用在换电机了,那电机一个就可以带动两人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禹!我省大事了

我一直就说嘛,小孩开的市场上都有卖的四轮小车里的电动机我拆了一个看才有大拇指那么大,也就是靠塑料齿轮减速却连我都能拉动,非常感谢,有信心了!因为以前有人跟我说理论是每10至20斤是20W左右我想也够了,我这个想做好了也最多20~30斤

网友:
楼主的照片不全,快把动力照片拿出来!!

网友:
搂主,你上pc板子做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就说嘛,小孩开的市场上都有卖的四轮小车里的电动机我拆了一个看才有大拇指那么大,也就是靠塑料齿轮减速却连我都能拉动,非常感谢,有信心了!因为以前有人跟我说理论是每10至20斤是20W左右我想也够了,我这个 ...

你看错了,是每公斤10 —20W

网友:
噪音是电机和变速有问题

网友B:
给你点建议,电机跟底盘安装的只好,记得在接触面加上橡胶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点建议,电机跟底盘安装的只好,记得在接触面加上橡胶皮

对,这办法我用了,不错,声音就传不到木制箱体上了,还有很多地方我都加了橡胶垫圈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