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涡喷的来

楼主(2008-10-09):
涡喷的蒸发管该用什么材料!我是用不锈钢管可以不!

网友:
 可以的,最好镀一层银

网友:
你的还没有完成好吗?

楼主:
有困难!找不到原因!

网友:
出了什么问题啊~~
  找什么原因~~?

网友:
你的QQ没有在线啊

楼主:
没数据   就说12根喷油针的孔要多大?还有普通的轴承没办法用!   那位兄弟帮帮忙忙!

网友:
没数据   就说12根喷油针的孔要多大?还有普通的轴承没办法用!   那位兄弟帮帮忙忙!

有些东西就是按标准的来做。但你做出来不一定回标准。所以只有自己多常试一下就可以知道里面的玄机。。。
1。你如果用不锈钢管做,一般普通的管子是4MM。6MM。8MM的。你多可以常识一下看看。
2。但没有5MM的不锈钢管。
3。用4MM的管子内径小了。蒸发效果不理想。
4。我的就是用6MM来试的。理想就是用5MM。但很不好找。

楼主:
那喷油针的内孔径该多大!我的是0.5mm

网友:
你用什么来做喷油针的。是注射针吗?

楼主:
我好像有你的QQ号吧!那个是你的  我们QQ上聊

网友:
铜管好加工吧,

网友(2008-11-19):
你真是牛人,你的涡轮做的怎样了.我的QQ498836170
我这有很多脉冲和涡轮的图,和原理朋友们想要的可以联系我.
现在正在打造涡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