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50A电调不能调速度。

楼主(2008-10-09):
请问各位,我的有刷50A电调不能调速度,原因是烧了,但我不知道什么地方烧了,EBC功能都正常,可以给舵机正常供电。电机一接通就是最高转速,无法实现调速功能。希望大家告诉我是什么问题,什么地方烧了,最好能在图中标出来,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是驱动电机的功率管激穿所至.

网友:
MOS管击穿短路。。
换吧 很简单的。
如果找不到相同型号 把坏的型号报上来哈

其实坏的电脑主板上的MOS管效果很不错哈  B40系列
PS 你的图片挂啦  。。。。。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你们说的是不是图中红圈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你们说的是不是图中红圈这个?

图??????????????在哪里????????????

网友:
你发个图,大家才能知道你啊

楼主:
这回能看见了吧,是不是图中的红圈部分烧了?

网友:
貌似14脚的上面那个穿了

网友:
晕,电解电容旁边的那个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回能看见了吧,是不是图中的红圈部分烧了?

对!这个就是MOS管,型号SUB85N03-04P,VDSS 30V 、ID 85A、r DS(ON)0.0043Ω@VGS=10V、TO263封装。
推荐LZ用IRF3703替换,参数比原管更好!TO220封装,只是散热比原管大,按原管直接焊上去就行了。
电解旁的是7805,LZ说EBC正常那这IC就没事,只是外观不好,最好量量是否有5V输出。

网友:
LZ可以在路量一下MOS管的D、S极,就是图中的中间和下面的两只脚,如果正反向阻值都为零就是管子击穿了。

网友:
用 X1 档量

楼主:
非常感谢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