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集60启动

楼主(2008-10-09):
今天用瑞集品牌的启动器启动50级的发动机不知什么原因发动机转不了,但我没有停下来启动器一直在用,但不知是扭力不够还是什么原因,发动机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启动器起烟我马上取下,幸运的是还可以用,想问下这样起动器有没有烧坏,

楼主:
启动器起烟了,但还可以用,这样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没有知识也要有常识,没有常识也要有见识

启动机就是一台直流电机,你居然在引擎涨油堵转的情况下一直按着启动机开关知道启动机冒烟,实在不知道你当时在想什么。

估计你的启动机的碳刷架或是端盖中的某些塑料部件已经变形了。没经验没把握的话,不要自己拆开处理。除非你是抱着学习以及无所谓的心里。当然,你自己动手拆过以后,你会学到很多。

楼主:
请说清楚一点嘛,哪还可以正常使用不

网友:
  没看到实际情况,只能依经验判断应该还能用,但是肯定不耐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机就是一台直流电机,你居然在引擎涨油堵转的情况下一直按着启动机开关知道启动机冒烟,实在不知道你当时在想什么。

估计你的启动机的碳刷架或是端盖中的某些塑料部件已经变形了。没经验没把握的话,不要自己 ...

学了一招 "涨油堵转",以前遇到过,不知何因,还以为发动机有问题了,问一下涨油堵转是怎样引起的又怎样消除,谢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