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8-10-09):
看了帖子介绍纸飞机,感觉很不错~~唯一就是觉得太大了~~
做不小,是不是因为5mm KT板本身的限制?
如果参照风筝的做法呢?用竹子做框架,然后用降落伞布 甚至 塑料袋,是否可行?
另外马达、接收器等,最小的是多小?

网友A:
用3MM的KT做..也很轻..
如果你有技术..也可以用竹子来做骨架..然后用膜来蒙皮..纸就不要喇..你哪见过耐飞的风筝..
我以前玩风筝..最长久的一只..上几次天就坏了..
初学的话用3MM KT板做吧..也很轻..
至于配置嘛..当然越轻越好..无所谓..
做出来的机机..控制在250g内就好飞..大于250g..难飞..
当然..航线是可以飞的..吊机就困难了..

网友B:
晕~~~楼上的意思是要做纸飞机之类的休闲飞机,你又何必与吊机连在一起??

网友C:
材料無所謂~只要成品重量OK即可
但用竹子不僅要那個型~還要有一定的抗變形能力
否則飛不起來
一般紙飛機大的原因~是穩定性
因為紙飛機並非穩定的機型
需要較大面積才能提升穩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