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7 与 DSX9 的区别?

楼主(2008-10-09):
JR DSX7 与 DSX9 的区别?除了价格和通道外还有其他不同吗?用过的人来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设置上DSX9比DSX7丰富,如果你只是玩一玩电直,DSX7已经很足够了。如果是大型固定翼或者大油直,那就需要DSX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上DSX9比DSX7丰富,如果你只是玩一玩电直,DSX7已经很足够了。如果是大型固定翼或者大油直,那就需要DSX9

DSX9有哪些功能来满足大油直呢?能不能详细说下,谢谢了!!

网友:
发动机每一个都有细微差别,随时间损耗差别更大,不同的燃料搭配、气候、温度等等对性能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于大油机来说,需要更丰富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去控制发动机和飞机,开过车的人都知道转速的概念,所以油机还有定速器的概念。另外副翼尾翼混控,不同通道之间的混控等功能也是常用。高级控拉差距的更多是在固定翼方面。

网友(2014-03-08):
9比7的长的也好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