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弱智的问题:家里没有重型工具,怎么折弯4mm 钢 ...
请教个弱智的问题:家里没有重型工具,怎么折弯4mm 钢丝?

楼主(2008-10-09):
请教个弱智的问题:家里没有重型工具,怎么折弯4mm 钢丝?

网友A:
1、用牙齿咬。
2、用隔肢窝挤。
3、用脚板压。
4、用头撞。
5、1-4都不行的话,用火烧。可惜的是冷却后没弹性了。
6、1-5都不行的话,到外面去找块石板压住,带个手套搬。

网友B:
LZ的问题确实有难度哦,最好是买个钳工台,然后用老虎钳和榔头慢慢来,4mm的直径单用老虎钳的话几乎不可能弯曲,除非LZ腕力很好

网友C:
用2支小号的梅花扳手套在钢丝上可以完美的折弯

网友D:
用2只细钢管

网友E:
利用可以找到的小孔峡缝(金属,墙缝,管道,暖器等)。防盗门、窗、车辆等,但要很死的角度会困难些!

网友F(2009-10-28):
找个缝,然后用锤子砸弯

网友(2009-12-24):
插门缝里弯

网友G:
一个铁锤一块2mm的扁铁就可以了.把钢丝架空一点.扁铁放上面.几铁锤就搞定

网友H:
先退火,弯折好了再淬火

网友I:
俺是用高精度台钳夹(28公斤),夹住钢丝,然后用包了布的铁陲,慢慢地敲。

网友J:
真的不行就去建筑工地找工地的工人帮你弯,他们的弯钢筋的机器能弯!~而且准确度应该比较好!~

网友K:
LZ用4MM钢丝做飞机拉杆??

楼主:
晕,又不是做坦克。
起落架用的

网友L:
用六必治哇,牙好!钢丝也不怕

网友M:
《FUTURAMA》里面的主角——BENDER来帮你

网友N:
 这个问题,的确不好办……反正俺想不到方法。

网友O:
同意12楼办法,先退火在淬火。

网友P:
要是做起落架建议楼主改用铝合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用六必治哇,牙好!钢丝也不怕

用牙?真牛!

网友:
可以试试大号的铝合金毛线针。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用六必治哇,牙好!钢丝也不怕

网友:
两块砖头+脚踩

网友(2010-02-27):
臂力好用手掰

网友:
锻炼身体保卫祖国?   还是老老实实退火后弯制吧,折腾

网友:
这个问题要是脑筋急转弯,楼上几位就给出答 案了,要是现实,就去买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