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无线图像传送器 东新2.4G 2W哪位用过给介绍一下

楼主(2008-10-09):
详细信息:
微波无线图像传送器 东新2.4G 2W
可以高保真的无线传输视频信号和音频信号,其视距传输范围可达2000米,有效距离是市场同类机的5倍以上

网友:
可不是,功率大了自然就距离远了。太重了,耗电量发热量都小不了,1mw=1米,效率还是很低。

网友:
电池解决方案.有价吗

网友:
铁壳的,比较重,天线很简单,就一塑料管里面一根铜丝,电源使用DC 9V~12V,实际如果上飞机使用发射端建议要把厚重的铁壳子拆掉,另外做轻些的屏蔽,天线改成一段馈线+2.4G天线(可任意固定角度可调),电源最好用独立电源供电.最后说下传输效果还可以,距离比较远,信号穿3层的楼板问题不大

网友:
拆掉外壳可以用,但是重量在80克以上

网友:
外观差,做工差,用料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