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恒龙的AM接受能用2PL(AM)的发射吗?

楼主(2008-10-10):
恒龙大脚的发射坏了,想陪个发射,看中2PL的,不知道能不能用原来的接收

网友A:
频率一样就能用

网友B:
频率一样就能可以用的.

楼主:
2PL回家了,出问题了,2PL的接受能用恒龙的发射,但是恒龙的接受不能用2PL的发射,有一个杂牌接受都能用恒龙和2PL的发射,现发现,2PL和杂牌的接受里面解码电路是用的4015,恒龙不知道是什么,是没有型号的8脚双列IC,不知道改成4015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