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个问题

楼主(2008-10-10):
请三爪卡盘夹卡工件径跳公差是多少。
超出如何调效?

网友A:
一般怎么也得0.05MM以内,精调可以到0.02MM
如果精度不够可以把卡盘链接螺丝松开,精调,然后记得紧好,如果依然不行那就只能给爪子来一刀了

楼主:
谢谢 我用卡盘夹光杆百分表测 为17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