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2217烧了2个,实在没有办法了,到这里来求助!

楼主(2008-10-10):
朋友(新手)买来XXD50A+3900KV XXD 2217飞WING450 ,启动一直“卡卡”的,也不懂,启动不顺堵转烧了一个,也不是完全烧掉,就是漆包线有几根发黑了,不敢用了,不甘心,又买来个2217,过了几天过来找我,说又烧了,拿来一看,果真,漆包线都烧糊了,没有飞的了,不想扯来扯去的麻烦,要我赶紧帮忙修一个,本着修好了几个430X的经验,准备下定子铁芯重绕线圈,我靠!!!用尽所有办法,就是没有把线圈铁芯下下来,搞的电机头满面疮痍!放弃自己维修了,唉!看到崭新的转子和轴承,心中不免怜惜!放弃怪可惜的!!!照片就不上了!请教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找XXD的售后服务环节!XXD看见后请进!请求帮助!!

网友:
gzbzyj67学雷锋,投一票!!!!!!!!!!!!!

楼主:
谢谢喇叭兄弟帮顶!

网友:
启动“卡卡”得响,1是断相了2是电调进角不合适

网友:
难道不卸定子就不能重新绕吗?

网友:
是很难拆的。最好老雷出个拆解说明!

gzbzyj67热心人一个

网友:
电调烧一项也会有启动困难的,并且连接烧电机要检查电调了。

网友:
gzbzyj67热心人

期待XXD出面

网友:
我绕了三个电机都没用折铁芯的呀

楼主:
LS 是更高的高人,我也想过了,但电机盖头和铁芯毕竟1毫米的缝隙,神仙也无法从中穿针引线,难道你有什么法宝!!!!!

网友:
XXD2217装的时候有没有注意:
长一点的螺丝容易上到里面漆包线上,导致短路

楼主:
的确有这样的问题,我也发现了,顶盖漆包线上面有一块圆形痕迹,还不敢完全断定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也许是综合因素!

楼主:
谁有XXD老雷的联络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LS 是更高的高人,我也想过了,但电机盖头和铁芯毕竟1毫米的缝隙,神仙也无法从中穿针引线,难道你有什么法宝!!!!!

XXD的只有1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XXD的只有1MM??

朋友也和经销商为这2个电机扯过皮,扯不过,就给我拿来维修,帮朋友修东西是件好事,那是一种信任,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把这2个电机搞好,也就是2个定子线圈和电机盖头的事情,遇到困难才上贴请求帮助,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的确铝合金的电机头盖和漆包线铁芯是上胶粘连的,两者之间的间距只有1毫米左右,不把铁芯取下是无法重新缠绕漆包线的,你如果有XXD的售后联络方式或者直接能够找到关键人,能给与我点实际帮助的话,我会非常感谢你的热忱帮助的!!!!

网友:
我绕过一只黑鹰450上配的和两个杂牌的电机,确实没有折端盖。XXD的没绕过。折铁芯可试一下把铁芯和端盖加热试试,仅供参考

楼主:
加过热过了,也不行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呢!

网友:
我绕电机也只是卸转子,不用拆铁芯。上个图让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XXD 2217 装螺丝要注意 不要压到线
正常使用 2217 你弄不烧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