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8-10-10):
高手请为广大新手清楚地解释一下为什么一个电调只能带一个
电机
?电调是怎样并联的?为什么?

网友A:
简单地说,无刷电调在工作时要从电机那里获取反馈信号,才能准确地给电机输送电流。如果一个电调上接了一个以上电机,电调就无从获取正确的反馈信号,也就无法驱动电机。
有刷电机,用一个电调带多个是有可能的,只要各个电机的时间角设置一样。

楼主:
老金很热情!还有电调是完全三根线都并的吗?

网友A:
无刷电机不能并联使用
有刷电机如果时间角一样,总电流又不超过电调,可以把两根线并联使用

网友A:
无刷电机的三根线和电调间的三根线随便接,如果转反了,把其中任意两根线对调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我的意思是怎样把电调并联,请老金说说。记得马头兄是只并了两根线

网友A:
你是说用两个电调并联驱动一个电机?
这个不会正常工作的。
还是说,两个电调控制线并联,同时但分别驱动两个电机?
这个,用一根Y电缆,一头接到接收机,另一头分别接两个电调。+对+,-对-,信号对信号。注意:如果电调有BEC(对接收机供电)的话,把其中一个电调的红线(或者对应于“+”的那根线)拔掉。
还是你问的是其它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两个电调控制两个电机,有BEC的为什么要拔掉红线?

网友A:
避免由于两个bec供电电路并联而可能造成的损坏

网友D:
听明白了,很好,学习了,知道了,了解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