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的斜盘舵机还是塑料的好吗

楼主(2008-10-10):
我看很多人都考虑用了9650,虽然是数码的,但它的齿是塑料的,为什么不考虑选择金属的,是不是因为上了500摔机的机率小了。

网友A:
考虑性能用9650
考虑耐摔(相对)用金属齿的,如5245 260mg

网友B:
是啊,我选了1周多,还是选了9650,没办法

网友C:
9650有 mks公司做的金属齿的

网友D:
选金属齿,塑料齿轻磕一下都扫齿

网友E:
原帖由
wxyh
于 2008-10-11 00:24 发表
我用9254
请问LS高人,咋个把空过大成标准舵机的尺寸!!谢谢!
能用标准舵机。我上扶她吧的金属舵机了~~~~~~~~
5245哪个壳子的脆弱啊。。。。
炸了一次,顶盖内部的固定齿轮轴的小圈圈就坏了。。。。
一个好好的顶盖。。。报废掉。。。。。

网友C:
mks的金属齿轮 我在展会上买的 套包上好像没有 台湾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