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刷电调接线问题

楼主(2008-10-10):
如图
请问哪个接电机哪个接电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信号线一边的接电池!

 谢谢

网友B:
右面的(开关一边)接电池

电池插头都是母的(以防短路),所以和电池接口的电调插头必定是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插头都是母的(以防短路),所以和电池接口的电调插头必定是公的。

支持这个说法!

网友:
应该是右面的接电池,左面的接电机,信号线接接收机一般是第三通道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现在多数人支持右边也就是开关这一侧接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