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5 G4均无法运行

楼主(2008-10-11):
我的笔记本
T7200 2.16
内存 2G
硬盘 250G
集成950显卡
Windows XP,打了SP3补丁。
以前玩过虚拟光驱安装的G3.5,系统从新做过后,买了USB狗的G4,按照说明一步步安装就是不行,打开EMU,画面一闪就没了!什么提示也没有!
然后我安装了VISTA,G4可以运行。
现在我把以前虚拟光驱版的删掉了,也没办法试。
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我的也是!愁死我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我的VISTA装的是虚拟光驱版的,正常运行,但是只要一导入模型文件,就弹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