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亚拓450比004或雷鸟好飞吗

楼主(2008-10-11):
004我就没飞起来过,几乎秒炸,主要是尾巴控制不住,不知道亚拓怎么样

网友:
不是换了辆F1, 你就是舒马赫

新手从模拟器开始

楼主:
现在lama和模拟都玩的很好,可是一玩004几乎就秒炸,似乎004和我无缘啊

网友:
450级稳定性会比小的好些,但是不能保证你不秒炸...而且调整不是麻烦一点.是非常麻烦.
004炸的原因如果是调整不到位.那450就算了吧.

网友:
同上。。。建议认真模拟器。如何人文模拟器飞好了呢?!

就是定点四面悬停先试试,看自己能不能将飞机保持在空中几乎一动不动!

我以前也认为我飞模拟器可以了,为什么飞模拟器还炸鸡,现在会飞了才知道原来模拟器的时间根本是不够的!!!!

网友:
从016入门现在飞YT450的飘过

网友:
一言难尽呀!

楼主:
唉,还是不往里面烧钱了,专心飞我的lama吧,现在飞lama能飞到肉眼看不见的地放,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lama和模拟都玩的很好,可是一玩004几乎就秒炸,似乎004和我无缘啊

看得出来你是不会调机

网友:
建议多潜水   多学习一下  多练模拟器  呵呵

网友:
第一次玩电直飞yt450的含泪飘过

网友:
还得进步呀,

技术和玩具的差异是很大的,我建议你还是玩Y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