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怎么驱动

楼主(2008-10-11):
录象机上拆的,,,,,不知道怎么驱动,,,,,,,,大家帮帮忙啊?

这有4根线

这有4根线

背面

背面

电路,有7条引线

电路,有7条引线

网友:
額..磁鼓電機...貌似用的是星形接法,四個線中有一個是中央抽頭

网友:
我在光驱上拆了一个无刷,也是四根线,成功了,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做法

先仔细观察四根漆包线,其中有一根特别粗的,多股的,拧在一起的,这跟不用管它,用电烙铁熔化焊锡,把这一股导线的端部焊在一起。

然后剩下三根线是单根的,接无刷电调即可,反转的话任意对调其中两根线

网友:
录象机磁鼓,采用星形接法,驱动电路较复杂,功率较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下午把他解剖了,明天上解剖图片,,,,,,,,没有看见很粗的线啊?

网友(2008-12-28):
动了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