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了啊 急急

楼主(2008-10-11):
我用xtr
模拟器
今天刚用 买的天6控 连接上后进模拟器 上来提示 什么未识别 这个 需要怎么弄啊?

网友A:
电脑是什么操作系统?这个要WINXP或WIN2000。其它(比如VISTA)就不行哦。插上能自动识别安装的。要开控。如不行可重启试试。排除法来检查吧!

楼主:
就是xrt不能用 3.5能用 先凑合玩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