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摆一下新做的双翼机!

楼主(2008-10-11):
个人专用飞场和家当

设备舱

机身和双翼

前视图

后视图
主机翼1.2米
副机翼0.8米
身长1.2米
克拉克Y翼型
46TS甲醇发动机
四通5舵机
试飞俩起落还可以,就是发动机动力不足。很容易失速起飞滑跑距离很长换大发动机应该好转。
全手工制作,耗时俩月有余做飞机简直就是一种折磨!美化懒的弄了,自家的土机结实耐用就好了要那末花哨没用处[hehe]

网友:
呵呵,象微风改

网友A:
进气口能这么放根管子吗?  请问是何用意?

网友:
样子很另类,发动和我的差不多,都很脏了,上面由于高温形成的油渍很难清除。另外发动机的管子太长了不会影响发动机的工作么。

网友:
练习机翻了个过儿,不好看.

网友:
上下翼面靠得太近了,由于扰流干扰,两翼之间气流速度加大,导致上翼面产生的升力大幅度下降,形成增加了升力面积却不能增加升力,白增加了重量,导致46级的发动机拉克拉克Y翼型1.2米翼展的飞机还会吃力。

46级的发动机拉这个飞机应该非常轻松才是。
试试把上翼面加一个5CM左右的翼台试试,同时把上下翼面交换一下(上短下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气口能这么放根管子吗?  请问是何用意?

管子的作用就是摔机或掉草窝里边不往进气口掉杂物,不用清洗发动机

网友:
楼主的2米翼展的飞机看来这回是嘎成两段用了 2米看来还是不行啊,会折的!
请教:楼主车后的货架是专门用来运输飞机的吗,给个近照看看?
还有,这飞机称重没啊?多重啊?
另外,那个加油壶壶盖上的管子怎么和壶盖连接的?

最后,7、8楼的DX,为什么要上短下长呢?
:loveliness: 问得有点多了

网友:
向LZ学习也把排气接长点免得机身全是油,

网友:
终于一度神秘的青春1型双翼机了。我觉得7楼说的很有道理。我再补充一下,不一定对啊:或者是缩小弦长,或者是上下机翼前后错开,总之减少风洞效应。
新的飞场?在哪里?

楼主:
解答一些问题

排气管上的延长管是把废油引到外边不往机身上喷废油,对发动机的影响个人认为基本没有影响。我冲开始会飞就没有让排气管空过,有些事情只是没有人做但是几自己做了也不一定不对我就不信那鸟发动机对加个管子就敏感的能体现出来,这管子和出气口直径是一样的。
         为什么上短下长呢,好象很多飞机都长这样的我也是不非常的背经离道所以也这样了,上下机翼的位置是错开的,据说这样上下翼的失速点不一样飞行失速时会有一个机翼相对另一个机翼首先脱离失速状态从而改善飞机的性能(对理论我是一知半解,再有点深度的解释不清)
        试飞效果不错,比单翼的速度慢很适合我这样的菜鸟飞。降落时角度速度很好把握,完好降落成功率很高。
       自己做的飞机强度高,运输时直接绑到后货架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