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电池如何充电?

楼主(2008-10-11):
这种电池磷酸铁锂电池 )可以按照普通的lipo电池来冲吗?
X6可以冲吗?

网友:
不可以
磷酸铁锂电池的充电终止电压为3.6V,与lipo电池不同
你要买可充磷酸铁锂电池的充电器,如B2 A6充电器。

网友A:
那用锂电冲到 3.6  就停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用锂电冲到 3.6  就停行不

不行的,到3.6V只是表明到了恒压阶段,还有恒流阶段的充电过程

网友:
求救帮帮忙,电池问题!!!!

我前两天把我的笔记本电脑的11.1v电池装在我的飞机上了动力性能感觉还不错时间上也很好,用了两三次之后再把电池装回电脑发现充不上电了,但是我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时12.16v这个电压应该是没问题的,放回飞机里一样还能用,但是放在电脑上只要拔掉电源电脑就关机了,电池根本就不起作用,请教高手帮忙看看我应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B:
呵呵,你的什么电脑啊. 电池组的那块电路板不能断电的啊.  现在你只能按电池换新电芯的方法来操作了. 我当时的T23换新电芯就是自己搞的.花了好长时间才搞定.

网友(2009-01-09):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的什么电脑啊. 电池组的那块电路板不能断电的啊.  现在你只能按电池换新电芯的方法来操作了. 我当时的T23换新电芯就是自己搞的.花了好长时间才搞定.

电路板要激活的~~先冲电来激活!就可以了!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放电电压最低到几伏合适?

网友:
X6可以平衡充,升级一下固件就可以,我现在就在充。不过建议充电环境温度最好高些,feli似乎很怕冷。

网友:
  兄弟不了解笔记本电池啊~

笔记本的电池不是单单由电芯组成的,它还有一块电路板,而电路板上还有块EEprom,这个八脚的集成块是用来记录电池信息的,包装牌子,电压,电芯的容量等,你现在的电芯离开了电路,里面的程序认为电池组已经不行了,有记录了。

你再把电芯接上去,就算换全新的电芯接上去也是没用的,要解决就要重写这块集成芯片的程序~
网上有这样的教程~ 但很麻烦。

基本上要去专门修笔记本的地方,费用最低也收你5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