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jj的重心如何调整

楼主(2008-10-11):
今天看到朋友问有关重心的问题,我才发现我的jj的重心偏后,平时一直以为是抬头效应,今天简单检查了一下,拉开大桨,垂直于尾管,提起机子,发现机架先离地,尾撑后离地,放下的时候,相反

本考虑在机头配重,那样的话有怕给机子增加负担,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电池,电调,接收该前移都前移了,麻烦各位出出招,谢谢了

发个图参考一下,谢谢了各位了

复件

复件

网友A:
将尾拉杆用较长的拉杆引长。这样尾舵机可以再向前移动。重心可以前移一点!

网友:
装个厚实点的头罩,就差不多了

网友:
電池移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尾拉杆用较长的拉杆引长。这样尾舵机可以再向前移动。重心可以前移一点!

很好!请参看WING新发布的说明书,里面有关于重心调整的说明,与楼上的方法一致,WING450的尾控杆是可调长短的设计,因为具体用户使用的尾舵机和电池重量都可能不一致,需要用户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网友B:
把尾桨稍微朝上就可以了,这样就不必增加飞机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尾桨稍微朝上就可以了,这样就不必增加飞机重量。

那机机倒过来的话呢?

网友:
把尾舵机转盘向后装,就可以把尾舵向前挪一点了

楼主:
谢谢ls的各位了哦,我试一下,应该没有问题了哦
特别是wing老大哦

楼主:
通过调节尾拉杆,前移尾舵机已经解决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