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9X2变频版还可配哪些接收?谢谢!

楼主(2008-10-11):
除了10DS和RS77S,在不改变高频头的情况下还可以配哪些接收?谢谢~

高频头

网友:
大红鹰等国产PPM接收机,72M,兼容JR的就可以。

楼主:
谢谢帮主!!是不是把高频头频率调成和接收晶体的频率一样就行了???

网友:
俺试过Futaba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