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很怪的想法!要请教个位高手!

楼主(2008-10-11):
本人想把一个220V的
电机
改为48V的请问要怎么改?

网友A: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拆掉原来的绕组,计算出原来的每伏匝数,量出原来的线径,然后根据原来的数据推算出现在要用的线径和匝数,这样就OK了。

网友D:
干什么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只要我知道怎么绕我就能照这做!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留个QQ吗?

网友F:
交流电机改直流? 鼠笼式的 很可能是改了线圈上电就直接就冒烟 不会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