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上YT450,给点建议

楼主(2008-10-11):
016不向玩了,准备上YT450,各位有什么建议啊?

网友A:
我刚刚装好了,就是在地面上加大油门还没离地的时候就开始左转,怎么调?

还有,大浆静止状态下2片浆是不是都水平的还是?

刚刚玩450,都不懂,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唯一建议就是准备好时间和金钱,注意安全,入模和吸毒差不多

网友:
450好啊
配件足啊

网友:
耐心,耐心

网友:
静止时大桨有点下弯,飞起时大桨有点上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装好了,就是在地面上加大油门还没离地的时候就开始左转,怎么调?

还有,大浆静止状态下2片浆是不是都水平的还是?

刚刚玩450,都不懂,望高手解答,谢谢!

镙距太大了,尾巴锁不好。

网友:
如果上了就算了,没上就别上了,其实飞机不是最重要的,450就这么一个结构,现在很多厂做的飞机都能达到,电子设备上标配就行了,不过现在65mg不太稳定,可以选择一些有售后保障的舵机

网友:
LS正解,飞机都一样,重在飞手,电子设备不容易坏的可以上好点,但不追求最好,现在副厂飞机也相当的好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往左转(对尾)你可把尾陀机往尾部方向移一点,直到OK为止!这是改变尾桨角度较有效的调法。反之如果向右转就向机头移!在没有飞3D前提下最小螺距可以是2至-2度,我的机为了留空时间长一点,我常常调到0度(桨水平)甚至是+2度,这时的转速也不大,机子声音较小。对练悬停还是可以的!很多前辈说这样难控制或说难下降,我试过好几个最小桨距了,每个人的飞行习惯不同,没有千篇一律的。有句老话:阿公的牛阿公使。如果把你的机机了解透了,我想我的这些话就变得罗嗦啦!

网友:
  大家都说得很好了,嘿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往左转(对尾)你可把尾陀机往尾部方向移一点,直到OK为止!这是改变尾桨角度较有效的调法。反之如果向右转就向机头移!在没有飞3D前提下最小螺距可以是2至-2度,我的机为了留空时间长一点,我常常调到0度(桨水平) ...

谢谢哦 我机器已经调好了,开始练习对尾,昨天首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