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里有老鸟,新手想DIY一台无刷小飞机!大约要什么配 ...
请问这里有老鸟,新手想DIY一台无刷小飞机!大约要什么配置!价格如何!

楼主(2008-10-11):
请高手们指点一二!
不要太贵的!!KT机就不怎么想要!想要泡沬的!

网友A:
新手的话建议去买成品练习机,等对飞行有一定认识后再DIY。
翼龙、云舞都不错 价钱也不贵

网友B:
没有玩过就从新手阶段DIY..有点难度..

网友C:
cessna747,2212KV1400,30A电调,9050浆,2200MAH15C3SLI电,爽飞,简单,新手一定要先买个模拟器,帮助很大

网友D:
成品机吧,连电池带控、充电器、飞机、工具全套估计预算1000左右

楼主:
成品机有哪种 抗摔一点的!!!要无刷30A电调的!!就是说要动力够大的!!起飞距离断一点!
对场地要求没这么高的机子呢!

网友E:
启迪模型那里的翼龙,很多模友从翼龙迈开第一步。
--------------------------
成品机有哪种 抗摔一点的!!!要无刷30A电调的!!就是说要动力够大的!!起飞距离断一点!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

对场地要求没这么高的机子呢!

网友F:
翼龙入手可行.

网友G:
要求起飞距离短啊?是不是场地小,如果是的话还是解决了场地问题再说,新手小场地飞得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H:
其实自已DIY也没什么,只要多潜水像我潜了半年水,自已着手做飞机,, 开始是很难,我第一次做机,飞机只飞了一秒都没有就炸了.后来每炸一次机就多一次经验,.......
不过身边有朋友玩飞机的可以交流交流入门也快.

网友I:
借个地方问个问题,有人知道淘宝上有谁卖翼龙空机的吗,给个连接,谢谢

网友J:
新手自然先上模拟器!!!!!
而后直接上练习机,我推荐万飞羽的新款,eps的确实不错

网友K:
直接买套机得了 见过500+的塞斯纳套机

网友L:
推荐450+的翼龙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