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初级的问题

楼主(2008-10-11):
谢谢先!请问:分别控制6个电动机的正反转,最低需要多少个通道来控制。

网友A:
条件不全,电机是有刷无刷?都是一样大小吗?

楼主:
电动机是有刷的,功率大小不一样。

网友B:
分别控制当然要6个通道,这是常识性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