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操控飞机在空中画一个正方形?

楼主(2008-10-12):
       看魔友的队伍越来越强大,俺打心眼高兴

       今天俺想给广大模友们出一道题目 :如何操控飞机在空中画一个正方形?

       ( 要求:飞机飞行轨迹画成一个正方形,且正方形所在平面与地面垂直!)

       希望广大模友踊跃解答,踊跃实践探索!

       更希望探索成功的魔友们把你的操控飞机在空中画正方形的录像在跟贴中发布出来,供广大模友借鉴!

       先谢谢各位模友了......

网友:
哇..这个难哇..学习学习..!!

楼主:
有点难度,希望有魔友能指点成功之道.....

并上魔鬼视频.....

网友:
正飞画?
侧飞画?
横滚画?
正吊画?
反吊画?
侧吊画?
自旋吊画?
。。。。
那种呢?

网友:
不可能形成直角边,不论怎么操纵,转向时一定带一个弧度,如果不考虑这个因此,做“正方形”应该不难。

对了,有一个办法:极低速眼镜蛇前进,给大油急速拉起,飞机绕自身横轴转动,基本能成直角。上升过程转为直角前进不难。下降过程转直角就难了,看来得在大风天做眼镜蛇垂直下落,然后减小升降舵,同时给油转前进。

网友A:
LS的,做正方形可以形成直角边,吊着画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的,做正方形可以形成直角边,吊着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飞画?
侧飞画?
横滚画?
正吊画?
反吊画?
侧吊画?
自旋吊画?
。。。。
那种呢?

呵呵,谢谢你给魔友们指明了具体方向,.........

只要能画成,怎么样画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的,做正方形可以形成直角边,吊着画就行,

画横着的,和画向上的垂直线都可以吊着飞来做到,,,,,,,,

但从上面下来呢?好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Glider,你这是正飞与倒飞结合做成的.....不错!

做转直角可能不大好控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横着的,和画向上的垂直线都可以吊着飞来做到,,,,,,,,

但从上面下来呢?好控制吗?

对我来说从上到下,一样的好控,要是电动室内玩就更容易,

对了,吊着画有个好处,就是可以画出一个很小方形,在家里画也行,

网友C:
绝对的正方形不大可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绝对的正方形不大可能吧.

难倒你要用尺去量一下,不行?

世事没绝对,大家用眼去看觉得正方就行了本身操控者就是用眼去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我来说从上到下,一样的好控,要是电动室内玩就更容易,

对了,吊着画有个好处,就是可以画出一个很小方形,在家里画也行,

呵呵,能不能晒一下让飞机吊着从上竖直向下运行的操控手法......?谢谢!

网友:
方块筋斗...

网友:
呵呵!没练过方筋斗.我觉得除人为操控以外,飞机本身的性能也至关重要.

网友:
........................

绝对正方是不可能的,不过一般的练习有练到的,横着画那是4边航线,基础练习就开始了的,竖着那是4方筋斗。这个动作初级教练机一般都做不出来,楼上也说了,飞机本身的性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