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SANWA 接收机问题

楼主(2008-10-12):
今天淘收到SANWA接收机一个,准备和SANWA RD6000配对使用.由于接收晶体没有原厂的,使用西安孵化兼容JR的晶体,将控选择PPM(PP)模式,发射机、接收机天线全拉,虽然能控制,但是离开1米就没有接收机就没有反应了。为了测试发射机是否OK, 使用RD6000, 西安孵化兼容JR接收机,西安孵化配套晶体。发射机天线不拉, 接收机天线展开 测试50米没有问题。

难道这个SANWA接收机非要使用原厂晶体?(使用西安孵化兼容JR晶体为什么近距离控制一切OK, 但是离开一点距离就不能控制?)谁遇到过这个问题,指教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接收的天线从里面断了

楼主:
天线没有断,SANWA内部将天线用胶粘好的

网友:
用FUTABA晶体试试
SANWA的接收挑晶体的。

楼主:
手头没有FATABA的晶体啊, 这个接收还真麻烦。
看见TAOBAO上有SANWA晶体卖,怎么有的价格是120/对 有的是38/对。有什么区别。
晶体这个东西应该很便宜的,我知道VCTCXO. (压控、温补晶振,这个才卖1个多美金),模型晶体卖的也太贵了点吧。

网友:
用三和发射晶体,接收用F的可以用。F能用的十几元一对,只用接收。

楼主:
今天买了对图中SANWA 晶体, 使用后故障依旧, 只要离开接收机一米就没反映了. 难道接收机坏了? 还有这个晶体上有TYPE B   那是不是还有TYPE A  有什么区别.

这个晶体用在西安孵化的兼容JR的接收机上和RD6000控配对没有问题.

楼主:
大家使用SANWA  调制方式控中间选择是PP 模式?

网友:
是不是中频的原因?谁知道SANWA一次变频中频是多少?

楼主:
看来是接收机问题了,今天买了对兼容FUTABA 的晶体。使用SANWA发射 和 FUTABA的接收晶体,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