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度郁闷中……两天废了4个180大齿盘

楼主(2008-10-12):
前几天订的大桨和其他配件到了,周末兴冲冲的出去飞180。

周六,换上了SDG401,飞了4块电池。总共炸了3次,换两个大齿盘。除一次小炸以外,都是风大的时候无法锁尾炸鸡。当时尾巴没有调好,GM730的感度才能开到30左右。其中最惊险的一次,在10米高左右瞬间旋转180度,向下俯冲,我拉杆救回来,打舵纠正航向,紧接着在5米左右又一次180度,又救过来,再一次,俯冲着地,一片大桨瞬间飞出。幸好除了平衡杆、大齿盘和大桨以外没有其他损失。

回家痛下决心,把升级件都给换上。先把有些变形的尾波箱换了。然后换上金属尾齿尾轴,又换上金属传动齿。换掉了变形的平衡杆,拿掉了配重的铜环,仔细调了一下尾舵机行程。GM730延迟0,行程80,感度55。控上的尾舵行程100%。最大螺距13度。

今天早上去飞,感觉尾巴好多了,但是有风的时候还是不太利索。上树一次,扫大齿。换上新的大齿,再飞,又一次空中尾部失控,坠地大齿飞出。

现在悬停是没什么问题,就是不敢做动作了,那位能给看看究竟是什么问题,谢谢。
我的尾舵连杆挂在SDG401的第二个孔上,大约7mm。

网友:
这种情况有点类似400尾桨螺距没有限位行程过大的情况(见注),但180尾桨行程过大的机会应该不多。

另一种情况就是中立点偏差较大。

再一种情况就是高速时皮带传动有问题。

还能想到的一个原因是瞬时掉转速。

注:400由于没有限位,所以尾桨舵角可以调得过大,正常情况下悬停由于舵角在小范围内活动所以正常,极限状况或风大时,由于瞬时大幅度摆尾,陀螺仪为了纠正就把舵机打到最大,这时候螺距过大反而造成尾舵效率降低,越是低,陀螺仪越是把舵角调大,造成恶性循环,一瞬间风车一样打转,收油门也不能解决。

楼主:
多谢斑竹指教。

我的尾舵是按照401HB中立点设置指南里面的方法去设的。具体步骤就是右满舵时调节尾舵机架的位置至行程终点,然后调节陀螺仪行程使左右满舵都能达到行程末端。中立点是让陀螺仪自己去确定的。

瞬时调转速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JJ毕竟还在空中。高速时皮带传动有问题是不是指打滑?我看过可能性也不大。个人觉得行程过大是有可能。

斑竹能否给出一个合理的陀螺仪感度/延迟/行程参数?还有舵臂的长度。我不太确信自己的参数是否正确。

楼主:
伤心的记录已经上升到5个大齿。

路灯下悬停,结果从3米高坠落在水泥地上,损伤惨重。大桨报废,大齿盘和销子崩了。一侧起落架碳纤板出现折裂。

得出结论,不锁尾的部分原因很可能是尾桨推力不够,因为这次炸鸡前我把陀螺仪行程从80减为60。贴地飞还行,升高一点便开始自旋。

网友:
其实在这个区说这个事不好,不过没办法了,还是想说
SJM,有服了,我再也不会再在这上面花一分钱了,谢谢。

网友:
我也没大齿了 最近炸了5个大齿了 还有最后一个了 55555555

网友:
炸了的大齿 就在断面 有四个对称的气泡  也就是两个完整的气泡, 一个在中心圆圈,一个外最外圆圈附近 ,原打算 照像发上来的 后来 懒的发了

最近大齿 大浆 炸习惯了都

不过180确实耐炸 就是大齿买少了 大桨太贵了 有没有便宜木匠用啊 450的9元木桨3D呼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斑竹指教。

我的尾舵是按照401HB中立点设置指南里面的方法去设的。具体步骤就是右满舵时调节尾舵机架的位置至行程终点,然后调节陀螺仪行程使左右满舵都能达到行程末端。中立点是让陀螺仪自己去确定的。

...

刚带家里三个MM到大学城看完堂弟弟参演的巡回演唱会回来

我用的是nec GY400+401HB,这个陀螺仪没有延时,感度用的是40,陀螺仪的行程是100;

180尾桨用的就是400级别的尾桨,所以可以排除推力不够的因素。

网友:
漏了补充,上次错用了430的设定飞180,起飞就自旋炸了,用的感度是55

楼主:
问题似乎解决了。更改了尾舵机舵臂的长度和陀螺仪的参数,现在尾巴稳定多了。

改动:

- 把舵臂从7mm改到10mm
- 调节舵臂角度和舵机位置,使右满舵时舵臂位置近似垂直于尾管
- 陀螺仪行程从85左右调到65左右
- 陀螺仪(GM730)感度从65调到35

发现:

- 10mm的舵臂长度是必要的。SDG401的行程大约有150度,如果用10mm的长度,肯定超行程。但是如果用满150度的舵机行程,在两边的行程末端,舵臂接近平行于尾管,线性很差。这个时候舵臂转动10几度造成的螺距增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7mm到10mm也大大增加了变距的速度(40%),所以陀螺仪的感度需要调小。

- 由于大桨的转矩,只需减小尾桨推力就能实现左转,所以右满舵远远比左舵需要线性的行程。因此优先保障右满舵时舵臂接近垂直于尾管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