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DIY 电池充电器的N多问题,请长辈都进来帮 ...
【求助】关于DIY 电池充电器的N多问题,请长辈都进来帮我!

楼主(2008-10-12):
这个··· 请教各位长辈,帮忙解决下列问题! 最好附上电路图,谢谢了~
1,怎么给一般的5号
电池
充电器
加充满自停啊?
2,我现在有一个能一次冲4节的电池充电器,能不能接着串联,再串四个?
3,给5号充电器加电量显示···
谢谢各位长辈!受小弟一拜!

网友A:
上taobao,搜sony充电器,付钱搞定

网友B:
你还是先选一个满足你要求的充电器才是正道。

楼主:
有是有,可是,太贵了,300多,将近400··· 美国Maha PowerEx MH-C800S 专业8节电池充电器

网友C:
建议DIY, MAX712 免费申请该IC,然后自己焊电路,不复杂,需要的的话可联系我,我这里还有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