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9257问题

楼主(2008-10-12):
401+9257问题
亚拓450
FF9的控
一般401上的延时设置多少?遥控上的敏感度设置多少?
今天我调好机器
发现尾巴抖动
我401延时设置的0,感度是40%
请问一般大家设置多少比较好?谢谢

网友A:
9257是数码舵机是不用调延时的,尾巴快速抖动就把感度调低,尾巴慢速抖一下就把感度调高。还有感度高低跟陀螺仪上的行程控制有关联,行程调的大感度就可以相对调得高。
无论感度多少只要尾巴可以锁住,不抖。就可以了。没必要追求高感度。3D飞行时感度其实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