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自制CNC都用什么样的主轴?

楼主(2008-10-12):
大家的自制CNC都用什么样的主轴?

大家的自制CNC都用什么样的主轴?作金属浮雕的主轴除了水冷以外有没有别的廉价一点的选择??

网友:
可以制作一个500W左右的无刷电机,或者网上有卖1000W 使用220V交流电源整流的直流电机。我正在看能否自己做一个500W的无刷,10000-20000转,现在不好找矽钢片。

网友A:
买洋垃圾电磨,一定要110V的,60元能买到,1200W百得大雕刻机也只要160元,一天开8小时2个月下来都没问题,
千万不要相信某个卖垃圾PVC机的奸商,他用国产电磨骗人,那种用不了几天就坏的

网友:
已经脑残到无可救药的程度了和风车斗其乐无穷啊?继续保持战斗力

坛子里的兄弟们不会把人给弄疯了吧,唉……

网友:
说点有用的,diy的雕刻机主轴可以选二手的进口直流电机或电磨,如果你的耳朵听力本来就不好,可以选电磨,一天开28个小时也没问,噪音大点,但转速高,电源好解决,转速高意味着每转的切削量少,同样机身强度和f值的情况下,机身振动就小

直流电机的优点是噪音小,但普遍转速偏低,意味着同样f值得情况下每转切削量比较大,机身的振动会比较大,而且还需要单独的电源,成本会高些

就看你的具体使用情况了,如果只是diy玩家,偶尔短时间使用电磨还是不错的选择,但要注意电磨的牌子很多,而且很多外壳使用的是公共的模具,外观看起来是一样的,一定要选择同轴度好耐用的名牌产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实在是忍无可忍鸟   NTMD整一颗老鼠屍,花头苍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洋垃圾电磨,一定要110V的,60元能买到,1200W百得大雕刻机也只要160元,一天开8小时2个月下来都没问题,
千万不要相信某个卖垃圾PVC机的奸商,他用国产电磨骗人,那种用不了几天就坏的

什么玩意儿
烦不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洋垃圾电磨,一定要110V的,60元能买到,1200W百得大雕刻机也只要160元,一天开8小时2个月下来都没问题,
千万不要相信某个卖垃圾PVC机的奸商,他用国产电磨骗人,那种用不了几天就坏的

论坛本是一方净土,大家来到论坛都是朋友,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切磋技艺,交流经验的.你最大的爱好就是挑起事端,引起争斗,难道你以此为乐吗?你什么素质呀?有那时间到医院看看心理医生吧!!!
本来不想和你这种人一般见识,可是每次打开有关雕刻机的贴子,都能看到你不入格调,具有针对性的挑衅和攻击性的言论.实在是忍无可忍.你好自为知吧!!

网友A:
看,都是利益集团的人,回头看贴子,每个都有这个几人,看我把你们这团伙揪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都是利益集团的人,回头看贴子,每个都有这个几人,看我把你们这团伙揪出来

跳梁小丑,不自量力.你若从中得到快乐,可以陪你玩到底

网友:
直流电机的噪声有多大?是不是无刷静音的?电磨的好像也是用交流串激电机,虽然比角磨机的声音小点,但是长时间用也受不了。如果直流电机的声音和普通的电风扇一样大,那就非常理想了

网友:
无刷的当然好,只是那价格也好,网上有种100v左右直流的洋垃圾,只要轴承不是坏的噪音非常小,也就和普通风扇差不多,功率100v左右,但转速只有7500左右,我一直用这个,只是二手的东西买的时候要注意,最好是换过轴承的

这种电机要用85v左右的交流整流出110v的直流,比较难找,变压器也比较贵,不过现在的变压器多了一个ac20V的独立绕组,整流滤波后有dc27v多,正好给驱动板供电,省了个电源,在不考虑重量的情况下,价格也能接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跳梁小丑,不自量力.你若从中得到快乐,可以陪你玩到底

别吵了,我这周出差,没时间做机器,一吵就有人向我要,烦死了

网友E:
无刷的当然好,只是那价格也好,网上有种100v左右直流的洋垃圾,只要轴承不是坏的噪音非常小,也就和普通风扇差不多,功率100v左右,但转速只有7500左右,我一直用这个,只是二手的东西买的时候要注意,最好是换过轴承的。
------------------------------------------------------------------------------------------------------------------------
大夫的这种电机给个连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洋垃圾电磨,一定要110V的,60元能买到,1200W百得大雕刻机也只要160元,一天开8小时2个月下来都没问题,
千万不要相信某个卖垃圾PVC机的奸商,他用国产电磨骗人,那种用不了几天就坏的

这位兄弟:咱们这个坛子是交流讨论的地方,讨论应从技术角度出发,不应该像你一样针对人。这是最起码的教养,大家都是人,又不是公鸡,干嘛那么好斗?不要说你讲的那些大多都不被大家认可,就是你讲得再对,出发点不是善意的,也得不到支持。咱们这个坛子里有很多高手,有的是业余的,也有一些其它专业里的专家高手,也有年轻好学、虚心请教的,像你这样。。。。你自己不觉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刷的当然好,只是那价格也好,网上有种100v左右直流的洋垃圾,只要轴承不是坏的噪音非常小,也就和普通风扇差不多,功率100v左右,但转速只有7500左右,我一直用这个,只是二手的东西买的时候要注意,最好是换过轴 ...

我也是在淘宝买的,卖家标称12000转,我用转速计测过实际也就7500,这个做雕刻主轴的时候实际的电流很小就是他的功率并没有发挥出来,有条件的做个变速塔轮或皮带轮,提高转速2到3倍,可以大幅度提高他的性能

网友:
看来我的鸡鸡还是要选用电磨的了

网友:
电磨的鸡鸡

网友F:
这是一兄弟做的,很好

应该是大夫兄说的那种电机

上,3.175的雕刻刀应该很好用,同心度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洋垃圾电磨,一定要110V的,60元能买到,1200W百得大雕刻机也只要160元,一天开8小时2个月下来都没问题,
千万不要相信某个卖垃圾PVC机的奸商,他用国产电磨骗人,那种用不了几天就坏的

对你真是相当无语,到底是那里的托啊,大夫有配过电磨吗

网友:
我的机器上的主轴架是多用的,我出的机器也不包括主轴,人家自己买什么主轴装上和我没关系,让我带买的也要玩家自己指定,我也不是制造电磨的,我除了第一台实验机用过电磨以后就改直流电机了,要是非要几十元让我给推荐个主轴那也只能推荐电磨,至于是旧的洋垃圾或新的国产垃圾那就要看玩家自己的运气了

有的时候谎言重复一万遍就连谎言也算不上了,只能是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一兄弟做的,很好

应该是大夫兄说的那种电机

上,3.175的雕刻刀应该很好用,同心度应该不错

这种方式不错,但是那个电磨的夹头买到精度高的不容易,有条件的自己做个,同心度会好些,如果用这种夹头的主轴做电路板的打孔就要买专用的变径钻头了

我手里有这种和装小钻夹头的,这种的精度要比钻夹头的差,但我手里的不是图中的那位兄弟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吵了,我这周出差,没时间做机器,一吵就有人向我要,烦死了

看来"不明飞行物"和大夫是一伙的 ,他一吵大夫就得加班生产

网友:
这样看来,是直流电机好点,水冷变频最奢侈,电磨最差。

网友D:
找到好的电磨,在能够忍受噪音的情况下,还是不错的,ufo的建议还是不错的,最起码转速高,只他说话是掺了些不该掺的东西,有用的东西大家反倒看不到了

楼主:
天呀   怎么每次我的帖子都成了"天煞 地球反击战"了
       请高手继续说说雕刻机主轴吧.

网友:
所有人的有关雕刻机的帖子都会是这样

网友G:
雕机电主轴要选转速高的,最好不要低于15000rpm,20000以上的更好,为此我专买了一个转速表。我现在用的有两个,一个两万转,但感觉仍不够,一个是33000的(实测只有27000),上了25000以上感觉完全不同,雕出来的效果好很多。雕木、石转速一定要高,雕金属可稍低一些。
小雕机我主张用软轴速磨头的,可减小雕机的负重和振动。

楼主:
如此高的转速主轴的轴承要用什么样的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此高的转速主轴的轴承要用什么样的阿??

自然有为高速设计的轴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到好的电磨,在能够忍受噪音的情况下,还是不错的,ufo的建议还是不错的,最起码转速高,只他说话是掺了些不该掺的东西,有用的东西大家反倒看不到了

我曾经挑过零售价150左右的电磨(惠福路),有几个主轴都可以感觉出晃动,估计间隙超过0.1mm,另外,夹头的精度也是问题,明显看出不对称,夹磨头可能没问题,甚至夹3mm的钻头都可以,用过。但是对于很细的雕刻刀,可能问题比较大。另外,噪音真的是个问题,第一档比较小,第六档实在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雕机电主轴要选转速高的,最好不要低于15000rpm,20000以上的更好,为此我专买了一个转速表。我现在用的有两个,一个两万转,但感觉仍不够,一个是33000的(实测只有27000),上了25000以上感觉完全不同,雕出来的效 ...

支持你的说法

雕刻机和铣床比是要快速运动的,速度快了就要解决一个惯性的问题,所以在保证刚性的情况下要尽量降低运动部件的重量例如在做浮雕的时候,主轴要频繁的快速折返,如果重量过大或机身刚性不够将会造成很大震动,在雕刻控制软件设置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是“加速度”,如果此值设的太高,可能造成严重的丢步和过冲现象,如果此值设的太低了,机器在雕刻转弯比较多的线路的时候因为要顾及到加速度,整体的速度会大打折扣,例如是设置的f值是2000,但如果加速度值很低,则实际上的速度可能连1000都不到

回到雕刻机的设计上尽量不要把没有必要的一些东西装在频繁运动的主轴上以减小其惯性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垃圾塑料做的机最多也只能夹软轴了,不然哪撑得住啊,玩具就是玩具,一看就是没长时间用过的,软轴跟本撑不了多长时间,便宜的软轴也是塑料壳,用不了一星期高温就让它融了,要是买更贵的,那还不如一开始把这些钱买好材料让 ...

我也不跟你争论这些,你的话也没人信,你能否做点好事,帮助喜欢雕刻机的加工好的材料?不喜欢pvc的也没关系,一台机器中pvc框架占的成本也很有限,就算pvc是垃圾,机器中别的配件还都可以再利用,所以也不必谈pvc色变,但如果一个新手pvc机器都玩不转,放在那里闲置,上来就弄个铸铁的还是玩不转恐怕就不是垃圾不垃圾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都是利益集团的人,回头看贴子,每个都有这个几人,看我把你们这团伙揪出来

好象有点感觉~~~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跟你争论这些,你的话也没人信,你能否做点好事,帮助喜欢雕刻机的加工好的材料?不喜欢pvc的也没关系,一台机器中pvc框架占的成本也很有限,就算pvc是垃圾,机器中别的配件还都可以再利用,所以也不必谈pv ...

大夫说的也不是没道理,,,,,,

只不过用PVC做的JJ感觉真的太肉了,找点好一点的材料做啊~~~~这样才能真的雕。。。。。。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大夫说的也不是没道理,,,,,,

只不过用PVC做的JJ感觉真的太肉了,找点好一点的材料做啊~~~~这样才能真的雕。。。。。。

肉不肉看你雕什么材料了,毕竟雕刻机不是铣床,就是铣床也要非常讲究进给量和给进速度,一点基础也没有的上来一个最大速度一个一刀透,然后就是个垃圾之类的评价,就是铸铁的机器也要憋死
材料不是找的问题,什么材料都有,买台pvc机器都要大刀砍价的,什么材料的机器他能接受呢,RV做的那个钢板的机器,网友猜价格竟然有2000元的,人家为何不说出造价,因为没接触过的人不能理解,说出造价不一定又有什么难听的声音呢,金属材料不说材料本身,就是那要精度的加工费用,多数人都承担不起,国内做雕刻机的厂家多如牛毛,大家为何对雕刻机不感兴趣,还不是那价格没人能想还能拥有它

如果你十分在意材料本身的保值,不妨把处框架之外的其他材料买规格高点的,将来玩熟了,也有基础了,觉得自己确实需要,随时可以花钱再做个自己满意的机身框架,一个pcv的框架连材料带加工费用也就200多元,但你通过这200多元所学到的东西岂止是200多元的价值

金属的机器我不是玩不起,车床铣床我自己都有,我买一套动力伞也几万元,一年也飞不了几次,如果需要一个铸铁的机器我肯定会弄一个,但现在我不过是刻点亚克力,做点电路板,雕点木头之类,也不是商用,1000的f值也足够我用了

这种争论也不是不好,最起码能起到过滤作用,也把想玩的人分个层次,但绝不是分出个高低贵贱

网友:
我再来说几句:至于这个外来客对林大夫是什么评价,我也不多说了,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付这种人只有一种方法,就是不要理他,权当没有这个人,,这种人你越是接他的话,他就更猖狂。大家只聊自己想聊的就行了。权当放屁听个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肉不肉看你雕什么材料了,毕竟雕刻机不是铣床,就是铣床也要非常讲究进给量和给进速度,一点基础也没有的上来一个最大速度一个一刀透,然后就是个垃圾之类的评价,就是铸铁的机器也要憋死
材料不是找的问题,什 ...

那一套5轴的控制板要几米啊???我想自己做,,,,,,工业极的
预算的控制部分5000元够吗?(希望控制精度在0.005以下,实际加工的精度可以+-0.01)加工300KG级别的,行程希望是500*400*150+回转+回转
我真诚的请教。

请求其他的人请不要在这引起战争!拜托了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肉不肉看你雕什么材料了,毕竟雕刻机不是铣床,就是铣床也要非常讲究进给量和给进速度,一点基础也没有的上来一个最大速度一个一刀透,然后就是个垃圾之类的评价,就是铸铁的机器也要憋死
材料不是找的问题,什 ...

   林大夫有没考滤过有15MM厚的电胶木板做机身?个人感觉那个的硬度可能会比PVC的要高点,而且价格也差不多.没用过PVC的,不敢乱评价.我做起后可以啃CPU散热器的铝合金,只是主轴是用一般的小电磨做了,速度快不起来

网友:
电磨我还没有,这东东总归是要有的啦,来个电磨先,110V的洋垃圾也不错,听说噪音小,以后弄几个功率大的,搞皮带轮增速,当然也可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