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新手请求指导!

楼主(2008-10-12):
高手们,请传授小弟一些技巧,飞450的技巧,那天的那天,我买了一架 GL450C 全套 天地飞9通的
飞了的,应该不算是飞,只是原地加油门了··· 感觉很不适应,没飞
模拟器
,直接飞的真机, 原先飞LAMA的时候,推一点差不多就起来了,可是这个天地飞9通推到一半了,还没起来,整的我很不适应!
还有就是,发现这个倾斜盘左侧的
舵机
连杆稍微比右侧的高,在原地加油门快飞的时候向右倒,这个怎么弄?
还有就是请教N多的技巧,传授给小弟吧!! 我飞LAMA V4差不多一年了···

网友A:
最好是找个会飞的帮忙试飞后你再飞,飞机并不是拿回来就马上能上天的,要做i一些基本的调试,
另外,多练模拟器吧,练到能条件反射式地控制飞机,那时再上真机,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挫折感了

网友B:
楼上正解,要学会条件反射。还有调450是个技术活,不是说自己单飞不行,只是单飞的困难度UPUPUP,推到一半还不起来的话你看看螺距是不是反了,拔掉电机线推油门,看看十字盘是不是水平往上走的,左右舵机差的不是太多的话可以设微调调回来,太多的话还是重新弄连杆长度吧,设这东西有很多东西的 一个人弄得话多看看帖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