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esky004强烈震动问题

楼主(2008-10-13):
刚买的004,店家当面试机能起飞悬停,略有震动但是和优酷上的电直稳定悬停表现基本相同。拿回家发现低速油门时飞机震动明显,推到临界起飞推力时震动急剧增加,并且开始出现明显左倾,由于收油门不及时,稳定翼打到硬物,一侧连杆从稳定翼根处折断(缺失约1厘米)。
我把稳定翼重新安装在变短了1厘米的连杆上,并左右长度和稳定翼攻角调整一致,随后试车(飞机固定在桌子上)发现如下问题:
1---双桨现象不好消除,无论如何掰桨叶调整,双桨总是不能彻底消失。
2--油门推到临界起飞状态时,机身出现不可抑制的剧烈震动。
3---油门推到起飞位之前稳定住,然后前推左手的升降舵时,发现大桨的旋转平面不是绝对的前倾,而是向左前方前倾。(已经排除遥控器初始设置不居中的可能)

总而言之,剧烈的震动导致我的004现在还不能起飞,我在大奖转动时从上方观察过主轴,未发现有弯曲变形现象。
不知道问题是什么导致的。。。。是双桨消除的不彻底还是需要换新的稳定翼连接杆?或者是两个故障联合造成的上面三个问题。

btw 这是我第一个入门电直,之前玩过一阵子三通的小玩具。

十分盼望大家不吝赐教,现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
在起飞临界状态 快速推两格油门 飞机自然拔地而起 不要害怕。。。。

  油门推的太慢 在地面是会到处乱动的

楼主:
感谢FZY的回复

我尝试迅速加大油门离地了,但是就是我说的那样,飞机迅速左倾,离地不到10厘米久迅速进入进入向左倒扣状态,然后坠地了。

请问双桨现象要通过掰浆调整到完全消失还是允许有一点点呢?
是不是稳定翼也必须完全水平不能有细微的误差呢?

网友:
慢慢调吧,不一定完全水平,肉眼差不多就好,关键是微调,和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