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版大請進··關于上次你說的爆軸承·

楼主(2008-10-13):
上次你說你的尾波箱軸承被逼爆了··

今天收到你發來額度金屬尾齒軸,發現了一些問題··

問題一是:墊片過于厚了··因此把軸承逼得突出尾波箱的側平面·這樣如果硬是上螺絲的話··很容易使軸承受壓··而且·180尾波箱有一定的震動··

所以·你上次說的爆軸承是這樣引起的··

今天我裝上的時候·發現和之前尼龍齒的不一樣··尼龍齒的剛剛好和尾波箱的側面呈平面··不會突出來··

發現是墊片的問題后··我把墊片用挫刀挫了一下··直到平為止··現在好多了··

第二個問題是:我換了金屬齒的··發現皮帶老師挨著墊片(因為皮帶是順時針90度扭轉的,應力會有回力)···

飛機在轉動時··皮帶和金屬墊片不斷的發生摩擦··這樣會不會傷皮帶啊??之前尼龍齒的,尼龍可能有些潤滑作用··所以沒有在意這問題··心在換上金屬的有點擔心···

第三是個問題是:雖然說金屬齒尾軸比尼龍的長一點··但是··這對我打左舵是否出現負角似乎沒影響··因為平衡點沒變··行程也沒變··我試過把舵機那邊的球頭移動,由內向外數第三個孔(之前是第二個孔)·以為這樣可以使行程大點·在打左舵時會出先負角·但出現追尾··把陀螺感度調低狀態依然不是很好,
所以又移回第二個孔了··現在打滿左舵·只是有一點點的負角·出現這種情況的 前提 是 我的飛機 已經 調到懸停時 沒有 自旋現象,而且不會出現尾舵頂死現象···

現在感覺嘛··在室內試飛轉彎力量是足夠的··就怕在外場大風時轉向會困難點··

就不明白CY你的飛機為什么會出現負角··

最衰我手機沒有對近焦功能··否則可以上以上問題的照片·······如果版大方便兼有空的話··是否能發個打滿左舵出現負角的照片上來看看··看下角度大概是多少··

PS:此貼為純粹討論貼··如果有人存意挑出口水··請口下留情··別把我這貼淹了··

网友:
1、我的不凸      (检查看看是否另一边轴承还留着以前的小垫圈?)
2、我的不挨
3、有负角,还不小

晚上上照片

前晚把我的拆了给你,昨天新的就到了

楼主:
这么说``我更是对版大你的180感到充满神奇色彩了`````我一定要再次看看研究研究```

网友:
第一点更正一下,有一点点凸出了,但两颗螺丝不用上紧,只需要上到轴承位置,然后用螺丝胶防松就行了

中午就照到照片了

分别是我的180的正负最大螺距

网友:
再补一张,注意皮带位置并没用刻意动过,转动后停下来就是在这里

楼主:
怎么不顺便弄个中位时的照片哦``看下你悬停所平衡的角度是多少````

你在尾舵上的球头上第几个孔的??

你的最大负螺距比我大``最大正螺距比我小`

至于皮带``因为是从水平扭90度至垂直``所以皮带自身有个恢复原形的力使之成这种状态``我的是上面的皮带挨着``下面的就没事``不知道为啥?

``说松嘛``也不会``我感觉恰好不松不紧了``就不明白为什么你的那么正``应该没什么大碍``

现在似乎震动比之前要大些了``要拆掉大桨试试才行```

谢谢CY啊``

网友:
我的陀螺仪是以跑偏著名的——没事就两边跑——很难照到中立位照片

楼主:
不会吧````

开着电``杆位回中不就是了吗??

如果你说的这样``那你每次飞的时候会经常自旋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

开着电``杆位回中不就是了吗??

如果你说的这样``那你每次飞的时候会经常自旋咯??

两种情况都不会出现

开着不动他就跑,两边一动就自动修正动作

楼主:
觉得轴承凸出来用螺丝逼着对轴承还是不好``

我解决的方法``

网友A:
磨平了垫圈会碰到轴承外圈,高速摩擦哦

那个突出理论上对功能没有影响,只是观感问题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情况都不会出现

开着不动他就跑,两边一动就自动修正动作

奇怪`````

今晚我也试试上我尾桨的正负螺距最大图``可能会模糊点``    问题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我和你的不同```````对了``你还没说你用的是第几孔位呢```我用的是第二个``

一样的飞机``尾推的行程却不尽相同```

现在还担心的就是震动了``敢问版大您的飞机在飞机可以悬停的情况下(可以拿在手上看)有没发现尾垂翼有需影``?     我换了金属齿后好像出现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平了垫圈会碰到轴承外圈,高速摩擦哦

那个突出理论上对功能没有影响,只是观感问题而已

也是哦```不过我磨的也不会完全平``还是有大概一毫米以上的小凸出位的``应该没大问题``

网友A:
没有虚影

第二孔,陀螺仪行程不同,行程自然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行程不同,行程自然不同

可能问题就在这里```这样我在机械调整上就搞不了了``陀螺上也没得调什么行程的``````郁闷``````要炸也只可以认命了```

就像尾电机固定螺距电直那样``靠大桨反扭力转左了``````

好``先谢个``有问题再来骚扰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问题就在这里```这样我在机械调整上就搞不了了``陀螺上也没得调什么行程的``````郁闷``````要炸也只可以认命了```

就像尾电机固定螺距电直那样``靠大桨反扭力转左了``````

好``先谢个``有 ...

怎么就认命了

如果不够,再大不了再缩短舵臂,甚至用舵盘在上面自己钻孔——而且我觉得你的只是左右偏了,并不是不够——一边比我的大一边比我的小

陀螺仪没有行程那就在控里调尾舵行程嘛

楼主:
在1楼不是说了么``

如果把孔位从第二个移到第三个(尾舵在尾管上没移动)````这样会出现追尾``跟着我把陀螺感度调到很低``仍然有追尾`(可能太灵敏了)````

而且在1楼我也说了``

引用一楼:“第三是個問題是:雖然說金屬齒尾軸比尼龍的長一點··但是··這對我打左舵是否出現負角似乎沒影響··因為平衡點沒變··行程也沒变”``

现在换了金属齿尾轴``行程绝对是够的``而且调到第三个孔`舵尽左舵也不会出现顶死现象```只是“悬停的平衡点”没变,“舵机行程”也没变````即使尾轴有足够的行程给滑块滑动``也只能是多余出来``````

我的陀螺是0704`,没有感度线的`````

6EXHP能尾舵调行程吗??是哪个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就认命了

如果不够,再大不了再缩短舵臂,甚至用舵盘在上面自己钻孔——而且我觉得你的只是左右偏了,

不知道你“缩短舵臂”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反了`应该 增长 舵臂 来获取 更大的行程?还有``舵盘是什么东西??

如果您说的涉及到尾舵在尾管上的位置```我说说我现在的状态``

如果靠移动尾舵在尾管上的位置来达到出现负角``这样``悬停时的平衡点就会改变了(也就是在飞机悬停的时候会出现相应的自旋)``

现在我是把舵机移到尾管上的一个适合位置,而这个位置是刚刚好在飞机悬停是不会自悬的```

除了调行程``好像是没什么可做的了哦``

网友:
哦,写错了 应该是加长舵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缩短舵臂”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反了`应该 增长 舵臂 来获取 更大的行程?还有``舵盘是什么东西??

如果您说的涉及到尾舵在尾管上的位置```我说说我现在的状态``

如果靠移动尾舵在尾管上的位 ...

如果你的陀螺仪是锁尾的,那这个平衡点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容易造成自旋,甚至不会自旋  (我个人一直强调中立点是认为对舵机效率和极限状况有影响)

即使是不锁尾的,那也可以通过微调第四通道改变平衡点嘛!

楼主:
我知道怎么加大行程了```问题就在这里``````

今晚再要试一轮````````

楼主:
昨晚调了一晚```

把CH4的EPA左方向加大到140%(最大了),右边不变(还是默认的100%)```

终于出现了负角``角度如下图``感觉也不是很大``但应该足够了```请版大鉴定``

不知道一边大一边小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另外``我发现了个新问题``       就是关于主轴上限位环的``之前我说换了金属齿后震动变大了`````其实不是金属齿尾轴的问题``而是限位环松了``上下拉动主轴能感觉到有一点点松``

拧紧后 震动 明显减弱```

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紧限位后``上下拉动主轴是不会动了``但左右摇主轴`还是有点点动`(眼看不到,是手感觉到的)`````不知道版大和各位有没这种情况?

我估计这个问题是限位环这端的轴承和轴承座之间有点虚位了``即使限位环把上下夹紧了``对轴承和轴承座之间有点虚位也没有影响````

下面拍的一些照片```没对近焦``而且是晚上```光线不好``很模糊``

这是金属轴和尼龙轴`可以看出长短不同`

这是金属轴和尼龙轴`可以看出长短不同`

这是方向杆位居中的尾桨角度

这是方向杆位居中的尾桨角度

这也是``

这也是``

这是打满右舵的`最大正角,好像比CY的大`

这是打满右舵的`最大正角,好像比CY的大`

这是打满左方向舵``最大负角``好像比CY的小`

这是打满左方向舵``最大负角``好像比CY的小`

皮带位置`(没有可以动,转动后停下来的样子`挨着金属垫片``奇怪``

皮带位置`(没有可以动,转动后停下来的样子`挨着金属垫片``奇怪``

清楚点``

清楚点``

网友B:
把CH4的EPA加大, 在鎖尾形式下不可能加大行程. 只會增快自轉的速度.

你可做一個簡單的測驗, 把左右边方向同時減少到50%, 你會看見行程沒有改變, 但是速度會變慢.

网友A:
眼花了看不清,负的最大螺距和结构有关,说穿了就是连接桨夹摇臂的两个头球扣的长度,结构一样的话最大螺距的大小应该可以调成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CH4的EPA加大, 在鎖尾形式下不可能加大行程. 只會增快自轉的速度.

你可做一個簡單的測驗, 把左右边方向同時減少到50%, 你會看見行程沒有改變, 但是速度會變慢.

我用的是不能锁尾的陀螺的``0704``       我右边保持100%``左边加到140%``很明显能看到负角已经加大了``而正角保持原来一样``

我想这为朋友你搞错了吧??`

`EPA是调舵机的 舵角量 的``只是调舵机臂 摆动 的 角度大小````

而你所说的“只會增快自轉的速度”,要实现这个是调 D‘R 或者 EXPO吧``这两个才是 动作量 的调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花了看不清,负的最大螺距和结构有关,说穿了就是连接桨夹摇臂的两个头球扣的长度,结构一样的话最大螺距的大小应该可以调成一样

现在也就暂且这样了``能保持正螺距不变``加大了负螺距```正合我意了````

和CY的180只是见过一次面``而且是极远的距离``没观察清楚````还是充满好奇```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不能锁尾的陀螺的``0704``       我右边保持100%``左边加到140%``很明显能看到负角已经加大了``而正角保持原来一样``

我想这为朋友你搞错了吧??`

`EPA是调舵机的 舵角量 的``只是调 ...

如果你用的是"不能锁尾"的陀螺, 加大EPA是可以加大行程的.

假如你有"鎖尾功能"的陀螺, 可做一個簡單的測驗, 把EPA左右边方向同時減少到50%, 你會看見舵机的舵角行程沒有改變, 但是速度會變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不能锁尾"的陀螺, 加大EPA是可以加大行程的.

假如你有"鎖尾功能"的陀螺, 可做一個簡單的測驗, 把EPA左右边方向同時減少到50%, 你會看見舵机的舵角行程沒有改變, 但是速度會變慢.

为什么锁尾就会是你说的这样啊??我想知道

如果EPA在有锁尾的陀螺作用只使速度变快慢````那 D‘R 和 EXPO 还有作用吗??

请大哥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锁尾就会是你说的这样啊??我想知道

如果EPA在有锁尾的陀螺作用只使速度变快慢````那 D‘R 和 EXPO 还有作用吗??

请大哥指教``````

J6大大哥,

因為尾舵机是先通過帶鎖尾功能陀螺再連接到接收機, 陀螺設定在鎖尾情況下, 就會出現上述我提到情況.

致於有關 EPA, DR & EXP功能, 還是可以應用於其餘的舵机.

有時間要親自造個簡單的試驗, 然後才可引證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