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怎样进行悬停练习??

楼主(2008-10-13):
G4怎样进行悬停练习,我找了很久也不会进入悬停练习模式?
会的麻烦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
G4要用硬狗破解的才有悬停训练。用emu软破的没有

网友A:
所以还是用回G3.5

楼主:
原来是这样~~我就记得G3.5是有悬停练习的

网友(2008-12-03):
引用 网友A:

所以还是用回G3.5

G3.5 有吗?

网友(2009-03-19):
我用G3.5和G4.5都有啊,不知道你的怎么搞的

网友:
不是所有地图都可以的 不行换地图试试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怎么才能进入悬停练习 加密狗是啥?

网友(2010-02-16):
灰色的

灰色的 我的悬停练习也是灰色的 买的是带摇杆的模拟器呀 飞机飘的很厉害呀 没有XTR 稳定 怎么设置的??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