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电容储能式点焊机

楼主(2008-10-13):
前面DIY了一个交流点焊机,由于变压器的限制,功率有点小,焊接范围不大,上网查了不少资料,想弄一个功率大一点的,体积又不能太大,但电容储能式点焊机的控制电路极为复杂,不容易制作,制作成本也很高,就自己画了一个简易的电容储能点焊机的电路图,大家研究一下有那些地方不够完善!

楼主:
电容C1可以用超级法拉电容串联并联获得。

2.7V 100F

2.7V 100F

楼主:
SCR1用200A的晶压管

普通晶闸管(螺旋式)KP200A

普通晶闸管(螺旋式)KP200A

网友A:
一只2.7V 100F 多少钱?

楼主:
充电控制AP3003-ADJ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只2.7V 100F 多少钱?

掏宝25元一只!

楼主:
普通晶闸管(螺旋式)KP200A   50元一只

楼主:
我算了成本大约200元左右!

网友:
Ven有输出脉冲信号吗?

楼主:
Ven是AP3003工作和静止的控制脚,低电平时工作高电平时静止!

网友:
我以为SCR1还可以调整焊接的电流,Ven是AP3003的控制输入端,没有脉冲输出,那么SCR1就等于工作在直流状态下,只起通和断的作用,不能调电流.

网友:
100F 25元的电容应该是电解之类的,就是不知在这样频繁大电流能量转换下,能坚持多久,指电容的引脚,内部电极接触等

网友A:
电容画反了,但是没标反,不会炸(C4,5,6可能会炸)

楼主:
超级电容是近年才出的,它的充放电能达到上万次以上!

网友A:
C1换成蓄电瓶应该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级电容是近年才出的,它的充放电能达到上万次以上!

这种电容我不太了解,但我想所谓超级是指它的容量是普通单只的数千倍,小电流充放应该不会,但试想一个放电就要100A,它的引线会不会瞬间熔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画反了,但是没标反,不会炸(C4,5,6可能会炸)

厉害!:loveliness:

楼主:
这就要在电路设计上考虑引线的负载能力了,单只电容放电厂家设计应该符合要求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换成蓄电瓶应该能行

蓄电池的充电周期长寿命短,放电慢不符合设计要求,电容能达到0.001s

楼主:
修改后的电路图!

网友:
加上LED充电状态显示,电平控制用几档开关细分。
欢欣鼓舞啊,可以焊电池鸟
看好精华

网友:
电容的内阻多少?有点怀疑它的放电能力

网友B:
我觉得买20只3000mah的10c的锰锂电池并联起来用电流最大800A,电压就是4.2v一下,当电压到3.6v时再充电,呵呵,电池一个15元,20个也就300元,绝对比你这个牛

楼主:
超级电容器为近年来研发的新一代绿色储能器件;有寿命长达50000次(充放电次数)以上,无记忆效应,工作温度范围大,瞬间电流大,内阻小等特点,容量偏差: ±20%额定电压: 2.3V浪涌电压: 2.5V内阻 :AC ≤60mΩ DC ≤100mΩ
产品编号
SR2R5-204-Z
额定容量
20F
容量偏差
-20%~+80%
额定电压
2.5V
脉冲电压
2.75V
ESR
ESR 交流(1kHz)
≤40m?
ESR 直流(1.5A)
≤60m?
尺寸
Ф16mm×33.5mm
重量
10g
工作温度
-40℃~+70℃
高温负载特性
在70℃条件下,2.5V电压下持续使用1,000hrs后
ΔC
小于或等于初始值的30%
IL
小于或等于规定值的2 倍
ESR
小于或等于规定值的4 倍
高温无负载特性
在70℃条件下,2.5V电压下持续使用1,000hrs后
ΔC
小于或等于初始值的30%
IL
小于或等于规定值的2 倍
ESR
小于或等于规定值的4 倍
抗湿度特性
在40℃和90-95%RH条件下, 2.5V电压下持续使用240hrs后
ΔC
小于或等于初始值的30%
IL
小于或等于规定值的2 倍
ESR
小于或等于规定值的4 倍
循环寿命
在25℃,2.5V电压下,重复充电或放电 100,000次
ΔC
小于或等于初始值的30%
ESR
小于或等于规定值的4 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买20只3000mah的10c的锰锂电池并联起来用电流最大800A,电压就是4.2v一下,当电压到3.6v时再充电,呵呵,电池一个15元,20个也就300元,绝对比你这个牛

电池充电周期长内阻大还有记忆效应,

网友:
超级电容的用处主要在储能,不在提供动力,大电流是不行的,因为这样的电容本身的内阻是比较大的,不适合大电流放电,请LZ实验后再说

楼主:
超级电容器的特点和优势

超级电容器的原理并非新技术,常见的超级电容器大多是双电层结构,同电解电容器相比,这种超级电容器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都非常高。同传统的电容器和二次电池相比,超级电容器储存电荷的能力比普通电容器高,并具有充放电速度快、效率高、对环境无污染、循环寿命长、使用温度范围宽、安全性高等特点。除了可以快速充电和放电,超级电容器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低阻抗。所以,当一个超级电容器被全部放电时,它将表现出小电阻特性,如果没有限制,它会拽取可能的源电流。因此,必须采用恒流或恒压充电器。

http://www.epc.com.cn/magzine/20060101/6500.asp

网友C:
来掺和一下,首先得肯定楼主的敢想敢干的精神。

先不说控制部分,只与楼主交流一下电容放电时的电流,“超级电容”我没见过实物,但看见照片:http://image.baidu.com/i?ct=201326592&cl=2&lm=-1&tn=baiduimage&pv=&word=%B3%AC%BC%B6%B5%E7%C8%DD&z=0,就其引脚来说,电流太有限了,它的引脚与那只200A的可控硅的引脚相比,你不觉得天壤之别吗?超级电容追求的是小体积大容量、低电压大容量。瞬间放电能力很有限,所以仅从这方面考虑,建议放弃电容直接对焊件放电的思路。

可考虑电容对变压器放电,次级接焊件。

网友:
夜鹰说的有理,在矿石收音机论坛看到个电容放电点焊机,参考一下

挺老的,值得一试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50739-1-1.html
图发不上来,

网友:
昨天我使用压焊机焊我的眼睛架就是用的电弧焊,只要压的触点不是很紧密在你切断电源时,点焊变压器会产生一个反向高压电动势,反映到低压端产生一个低压电弧将眼睛架焊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级电容器的特点和优势

超级电容器的原理并非新技术,常见的超级电容器大多是双电层结构,同电解电容器相比,这种超级电容器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都非常高。同传统的电容器和二次电池相比,超级电容器储存电荷的能 ...

电子元件都有污染的,更何况电容,怀疑

网友D:
用可控硅当开关?
感觉不大好,内阻太大,压降也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可控硅当开关?
感觉不大好,内阻太大,压降也太大了吧?

机械式触点开关可行吗?工件没焊上先把开关给焊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掺和一下,首先得肯定楼主的敢想敢干的精神。

先不说控制部分,只与楼主交流一下电容放电时的电流,“超级电容”我没见过实物,但看见照片:http://image.baidu.com/i?ct=201326592&cl=2&lm=-1&tn=baiduimage&p ...

 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矿石收音机论坛 abcd的图片原贴

网友:
第二页内容,请参考,

第二页内容,请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电容的,最要是利用电容瞬间放电产生强大电流来焊接的,可是我试过,会产生强大的电火花团向外喷出,

网友:
矿石收音机论坛不错

楼主:
要是加后级变压器体积就会变得很大,我的初衷是小体积大功率。适合一般模友制作,又不用花太多的成本!

网友:
这东西能焊铝合金吗?

网友:
那个电容内阻100毫欧,电压2.x付,短路电流大极都有限

网友:
电容的特性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是什么年代的东东哟,还用水银开关,现在早不用了,这个改改就成高能点火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式触点开关可行吗?工件没焊上先把开关给焊上了!

mos
毫欧级的电阻

网友:
不知楼主是否有成品做成,电焊1mm以下的铁板行否?

网友(2008-12-03):
短路电流才20A加

网友:
点焊机有这么复杂/难做吗??

网友:
不好意思发重了,板主删掉一颗吧。

网友:
把制作及原理图发上来才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F:

看不懂哦

网友:
没有电路图,是在机械设备展览上看到的。焊接的方法是将螺钉放入焊枪中,螺钉帽上中心的位置有一个1mm的尖,通过手持将钉子压在焊件上,扣动扳机就焊上了。与销售谈话说,里边还是有一个变压器的,具体的数据就不知道了。

网友:
30万uf的5元只,4个足已,

网友:
唐山电子市场价格。

网友G:
做个记号,慢慢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做个记号,慢慢看!

真的喜欢这个挖。。。。。

网友(2009-03-29):
30万uf的5元只,好便宜,淘宝有吗

网友:
看不懂电器方面的东西.唉

网友(2010-02-25):
这个帖子很好,不知道原先那种老式的交流点焊机能不能改成电容储能点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掺和一下,首先得肯定楼主的敢想敢干的精神。

先不说控制部分,只与楼主交流一下电容放电时的电流,“超级电容”我没见过实物,但看见照片:http://image.baidu.com/i?ct=201326592&cl=2&lm=-1&tn=baiduimage&p ...

夜鹰 老师说的很好,现在太多做灯用的点焊机都改成电容储能点焊机了,就是使用放电变压器次级焊接的.
不知道老师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否提供一下.

网友: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须躬行,
有能力的实践一下

网友:
充电、储能等都不是问题都好办,如果放电开关在低压侧,则200A可控硅永永不够,是个瓶颈,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
200A可控硅远不够

网友:
我觉得储能点焊机的效率并不高。大家可以算出在开关元件就有0.7V-1V左右的压降且是大电流,功率损耗有多少?因点焊是间歇作业,储能点焊只是对电源设备的功率可减小,对电网的冲击可减小。

网友:
楼主的电路太复杂,没必要这样做,用个变压器20W的比如,把变压器整流以后电压搞到2.7V,这个要控制住,超级电容特娇气,超过额定电压很容易坏的。用个电阻串到电路里给电容充电,用表测量充电电流为零或电阻上电压为零时,电容就充好电了。电容充好电后,用脚踏开关、时间继电器串起来,把要焊接的工件固定好,两边电极压紧后,脚踩开关接通电路放电,2~3秒后时间继电器断开,再次给电容充电。

这里面几个细节,电容容量要够,否则焊接时间短温度不够焊不住,超级电容容易坏,要保护好不要超压,充电的变压器功率容量要和充电电阻配合好,功率越大,充电时间越短相应的电阻功率也要更大,变压器功率小,充电慢,不过可以做到小巧,这个要规划好,别焊一个焊点要等抽根烟的时间给电容充电就比较郁闷了

网友:
楼主可以搜索一下“急充放电电容”,找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