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520尾舵机问题

楼主(2008-10-13):
DS520尾
舵机
,用手转动转轴,行程很长,可是加电后左右摇动
遥控器
的尾舵遥感,转轴转动的行程却小很多,只能左右转动一个很小的角度。兄弟我是新手,请问这种现象正常吗?

网友A:
正常,可以通过舵罗上的尾舵行程电位器或摇控上的舵量调整!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兄弟!新手不知道的东西太多啦,身边又没人指导,多亏网上的老手们指点迷津。

网友B:
DS520 性能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