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全新的v2多少钱,配置如下

楼主(2008-10-13):
1.机体(SE v2 evo7)
2.马达-430XL
3.电调-quark33A
4.
舵机
-ino-lab 202-3EA 或 65mg-3EA
5.
陀螺仪
-401
6.锁尾舵机-S9257
7.BEC-3A
8.futaba 6EXHP
9 木桨+
电池
10 铝箱

网友A:
1 2800
2 0
3 350?!?
3 175*3
4 750
5 450
7 ?!?
8 780
9 9+150
10 ?!?

网友B:
1.机体(SE v2 evo7)
2.马达-430XL
1+2=2600,还带35X电调。
3.电调-quark33A
太高档,不清楚
4.舵机-ino-lab 202-3EA 或 65mg-3EA
170*3
5.陀螺仪-401
6.锁尾舵机-S9257
401+9257 套装1150
7.BEC-3A
quark不需要外置bec吧?这个也不清楚
8.futaba 6EXHP
770,但这配件的飞机用6EX,感觉有点头重脚轻。
9 木桨+电池
木桨,看质量不同,在10~75之前都有。电池是130~XXX,一般买150~170左右的。
10 铝箱
200内

网友C:
6EX够用了,不影响飞机性能地。就是价格对不起这么烧包的飞机而已……
10 箱子170左右.
没必要另配电调吧,原配的不错地

网友D:
我也觉得,哈哈,这么骚包的飞机,至少也得用9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