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esky拉马问题,求助

楼主(2008-10-13):
第三:左摇杆上推是启动飞机垂直向上吧,可是我不管向下还是向下都没反映,要推多次才可以突然启动,而且不会有慢慢加速的过程(不管我推多慢),都是突然发动飞起来,搞晕死了
第二:插上电源,飞机总要自动的动几下伸缩舵,甚至经常自动启动螺旋桨,郁闷死了,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如果我遥控开一次以后,关了关不了,就是自动在地上开一下停一下
第一:说明书上说插上
电池
,就会亮一个绿灯说明可以飞了,可是我这里看到是绿色和红色交替闪烁,是否正常?

网友A:
估计控坏了,找个控试一下。

楼主:
遥控器开一会机,左下角就很烫

网友B:
可能是控坏了?或者接收装置?也许舵机?
我也是新手,电子装置如果有故障我也不清楚如何判定和排除,但是如果确认机件没故障的话,可以回答你几个问题
第一:说明书上说插上电池,就会亮一个绿灯说明可以飞了,可是我这里看到是绿色和红色交替闪烁,是否正常?
飞机放在平稳处,插上电池后,不要动飞机,让它平稳带着,灯闪五六秒就变成绿色常亮的了。我的e004也是
第二:插上电源,飞机总要自动的动几下伸缩舵,甚至经常自动启动螺旋桨,郁闷死了,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如果我遥控开一次以后,关了关不了,就是自动在地上开一下停一下
飞机总要自动的动几下伸缩舵,--------------------这个是正常的,飞机需要起飞前自己把舵机校正到居中位置
甚至经常自动启动螺旋桨,郁闷死了--------------遥控器开电和飞机通电前,把控的油门收到最小,同时把油门的
微调(控上油门旁边的小拨杆)也放到最小。
特别如果我遥控开一次以后,关了关不了,-------每次开机都要先开控,再连接飞机电源,关的时候一定先断飞机电
源,再关控。.
第三个问题我也不知道,看起来确实有可能有电子设备或舵机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