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怎么用电瓶直接驱动无刷电机?

楼主(2008-10-13):
小弟有个技术问题,我想用电瓶加开关直接控制一个无刷
电机
的闭合,请问各位朋友,该如何实现???先谢谢了~

网友A:
需要驱动电路,无刷电机是用交流的~呵呵~

楼主:
能买到现成的东西吗??如果用电调的话(不需要调速),怎么用开关控制电机的闭合??谢谢

网友B:
电瓶是直流的和锂电一样,可以用一个大的电调。短路电调的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