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esky8g舵机坏了

楼主(2008-10-13):
我的esky8g
舵机
用于尾舵的
今天刚起飞直打转 下来一看 尾舵只能往右一个方向打舵 且打了不会回中
直到打满舵 两边都不好动了
用手扳回中立点可以 再往左扳一点 舵机会自动回中
总结一点就是只能往一个方向打舵 另一方向失灵
有高手直到什么问题 如何解决吗

网友A:
可能是扫了
不过这20多块的东西 没有必要修吧 换就是了

网友B:
一个字,换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可以修的,你先拆下来看一看,或许你会发现什么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E:
要是动手能力强的话就买一套它的齿轮回来一换即可~

网友F:
盛辉9g也才20多,质量绝对比esky8g好
你可以试试

网友G:
我的黑膺450最先买了六只E8克的,200来个架次就坏了二个,扫齿5付,而且虚位有点大。后来换成了4只HS的飞了500来个架次只扫过一个齿。但有的模友说HS的爱烧,可能跟批次有关系吧。
E的有一只集成块坏了,有一只只朝一边转,是里面的一只贴片三极管坏了。

网友H:
拆下來看看~不熟拆時要注意一下排列~
看看崩齒的範圍大不大~~將崩齒的範圍轉到另一邊沒咬合的地方~
試試看~我的016就是這樣救回一顆伺服器~齒輪如崩齒範圍大就要買齒輪包來換了

网友I:
还拆什么啊,换个辉盛9G算了